请问把ov2640的数据传到电脑上后如何把数据转成图片

楼主(2018-08-04):
请问把ov2640的数据传到电脑上后如何把数据转成图片

网友A:
先仔细阅读ov2640的手册,弄清楚ov2640的数据格式含义。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仔细阅读ov2640的手册,弄清楚ov2640的数据格式含义。你就明白了。

找不到中文的ov2640手册啊
有人说把0xff, 0xf8和0xff, 0xf9之间的数据保存下来改成jpg格式文件就可以了,我试过不行啊

网友B(2019-08-17):
引用 楼主:
找不到中文的ov2640手册啊
有人说把0xff, 0xf8和0xff, 0xf9之间的数据保存下来改成jpg格式文件就可以了 ...

de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