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按键舵机实验源码

楼主(2018-08-04):
STM32f407按键舵机实验复位,舵机转到0度
按key_up,舵机转到45度

按key0,舵机转到度90度
按key1,舵机转到度135
按key1,舵机转到度180

STM32f407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ALIENTEK 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舵机接线
//信号线接PF9,vcc接5v,GND接GND.(一般红线为VCC,黑线为gnd,橙色线为信号线)

int main(void)
{
        u8 key;           //保存键值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TIM14_PWM_Init(40000-1,42-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set_Angle(0);delay_ms(1000);                //复位时舵机在0度
        while(1)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if(key)
                {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set_Angle(45);delay_ms(1000);//按下key_up时舵机在45度
                                        break;
                                case KEY0_PRES:        //按下key0时舵机在90度
         set_Angle(90);delay_ms(1000);
                                  break;
                                case KEY1_PRES:        //按下key1时舵机在135度
      set_Angle(135);delay_ms(1000);
                                        break;
                                case KEY2_PRES:        //按下key2时舵机在180度
         set_Angle(180);delay_ms(1000);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

网友A(2019-05-29):
大佬麻烦问一下,舵机驱动不是需要50hz频率吗,为啥你的频率只有5还能驱动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