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集结号干货:存储结构体到eeprom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8-08-04):
很多朋友在arduino编程中,存储eeprom时会遇到问题,各种拆分数据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去写语句,简直累死人了,创客集结号给大家分享存储结构体到eeprom的简单方法。
程序如下:
#include <EEPROM.h>

//先定义一个结构体,里面添加想要存储的数据类型
struct config_type
{
        char a;
        int b;
        char c[10];

};

config_type config;

/*
   保存参数到EEPROM
*/
void saveConfig()
{
  Serial.println("\r\n[---Save config---]");

  uint8_t *p = (uint8_t*)(&config);

  for (int i = 0; i < sizeof(config); i++)
  {
    EEPROM.write(i, *(p + i));
  }

}

/*
   从EEPROM加载参数
*/
void loadConfig()
{
  Serial.println("\r\n[---Read config---]");

  uint8_t *p = (uint8_t*)(&config);

  for (int i = 0; i < sizeof(config); i++)
  {
    *(p + i) = EEPROM.read(i);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加载
        loadConfig();

        Serial.println(config.a,HEX);
        Serial.println(config.b);
        Serial.println((char *)config.c);

}

void loop()
{
          delay(10);
          config.a=0x30;
        config.b=123;
        strcpy(config.c,"abcd");
        saveConfig();
}

烧录程序后首先单片机会打印加载到的参数,第一次执行时打印的是空的或者乱码,等待10s后,保存数据到eeprom中,重启板子出口马上输出了之前保存的信息。说明已经保存数据到eeprom了,这样编写保存数据简单粗暴。只需要把想要保存的数据添加到结构体中,不需要管数据长度,去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写存数据了。若想学习更多arduino知识和教程,可搜索创客集结号或xk100com。

网友A(2021-11-11):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利用结构体或者是union来进行存储和读取方便多了。需要再结构体里面增加EEPROM的地址变量这样就可以写很多数据了。之前编程这一块确实用的少。

网友A:
楼主开了一个好头,我这边再增加一个知识点,就是浮点运算和十进制的数据关系。
利用的是union.多有字节占用相同的空间,这个关系。
union temp{

        float x;

        char table[4];

};

float FloatToDec()

{       char ch[] ={0x66,0x66,0xA6,0x40};

        union temp tp ;

        float num;

        tp.table[0] = ch[0];

        tp.table[1] = ch[1];

        tp.table[2] = ch[2];

        tp.table[3] = ch[3];

        num = tp.x;
                return num;
}

网友B:
这个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