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SRD-05VDC-SL-C继电器怎么连接单片机啊?

楼主(2018-08-04):
好像有的是用2003驱动芯片有的用三极管的,有大佬能贴个连接好的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A:
2003和三极管都可以。这些东西网上多的很,你自己查一下,可能比这里的答复更全面。

其实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应该首先掌握的知识。

网友B:
如果这你也搞不定,改行吧。

网友C:
本着助人的原则:

网友D:
必须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A:
ULN2003是7路功率输出(ULN2803是8路输出)的集成块,每一路相当于一个三极管输出电路。但电路性能和可靠性远高于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在需要多路输出(2路以上)时使用比较方便。如果就一路,还是三极管方便一些。

网友E:
加上光耦吧,做个隔离

网友F(2020-05-25):
有没有他的PCB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