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ESP8266WIFI模块蓝灯一直亮着,WIFI怎么连都都连不上,所有东西都正常

楼主(2018-08-04):
关于ESP8266串口通信,为什么我的ESP8266WIFI模块蓝灯一直亮着,WIFI怎么连都都连不上,所有东西都正常,3.0~3.3V供给它。。。。

求解答。。。

网友A:
上原理图,接线图

网友B:
检查wifi连接端连接配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wifi连接端连接配置是否正常

配置都正常,我用其他USB串口调试模块,只连接模块的TXD,返回的指令下面都有OK,而且手机能够连接模块,手机发送的值也能XCOM上面也能够正确显示,然后我把插TXD的那条线拔了插回单片机的RXD插口,一开始还能够控制小灯点亮,可是过一会模块上面的蓝灯就一直亮着了,WIFI也连接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接线图

配置都正常,我用其他USB串口调试模块,只连接模块的TXD,返回的指令下面都有OK,而且手机能够连接模块,手机发送的值也能XCOM上面也能够正确显示,然后我把插TXD的那条线拔了插回单片机的RXD插口,一开始还能够控制小灯点亮,可是过一会模块上面的蓝灯就一直亮着了,WIFI也连接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19-01-27):
我的也是,红 蓝灯一直亮的,无法控制继器,,而且在手机wifi里,,搜不到芯片的热点,,,

网友C:
我的也是样,无法连接

网友D(2019-03-15):
试试把CH_DP接高电平

网友E:
蓝灯一直亮或者不停闪烁,说明模块可能在不断重启或者数据输出,就你的情况大多是模块重启或者卡死了

网友F:
先找卖你产品的人去了解一下,你的电路图也不上,代码也不上,你光站在那里白问有什么用?

网友G(2019-04-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据说是芯片在不停刷固件,感觉会不会是串口中断的问题,把中断里的程序都注释掉了,现在WIFI可以连上了……可是具体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明白,楼主要不试一试

网友H(2020-04-17):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I:
这个我已经完美解决,大家可以下载我的资料

网友J(2020-11-09):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已经完美解决,大家可以下载我的资料

怎么解决的?

网友K:
怎么解决呢

网友L:
wifi配置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M(2023-03-15):
怎么解决呀楼主,我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