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LCD12864液晶多级菜单源码

楼主(2018-08-04):
1.LCD液晶多级菜单源码
2.STM32+12864实现多级文字菜单的切换

/**
  ******************************************************************************
  * @file    main.c
  * @author  SUNZHENGYUAN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工程项目
  ******************************************************************************
  * @attention
  *
  * 项目平台:STM32F103ZET6
  *
  *
  *
  ******************************************************************************
  */
  /*=====================================================================================
函数名称:
功能描述:
全局变量: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设 计 人:
版    本:
说    明: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ara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function.h"
uchar func_index=0;
uchar one=0;
void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typedef struct
   {
         uchar current;
         uchar up;
         uchar down;
                                 uchar right;
         uchar enter;
         void (*current_operation)();
   } key_table;

        key_table tables[Menu_Num]=
{
        {0,3,1,1,4,(*fun_main_1)},
        {1,0,2,0,1,(*fun_main_2)},
        {2,1,3,3,11,(*fun_main_3)},
        {3,2,0,2,10,(*fun_main_4)},
        {4,9,5,4,4,(*fun_measure_1)},
        {5,4,6,5,5,(*fun_measure_2)},
        {6,5,7,6,6,(*fun_measure_3)},
        {7,6,8,7,7,(*fun_measure_4)},
        {8,7,9,8,0,(*fun_measure_5)},
        {9,8,4,9,9,(*fun_measure_6)},
        {10,0,0,0,0,(*fun_document_1)},
        {11,13,12,16,16,(*fun_enable_1)},
        {12,11,13,0,0,(*fun_enable_2)},
        {13,12,11,14,14,(*fun_enable_3)},
        {14,15,15,13,13,(*fun_enable_4)},
        {15,14,14,13,13,(*fun_enable_5)},
        {16,17,17,11,11,(*fun_enable_6)},
        {17,16,16,11,11,(*fun_enable_7)},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Lcd_12864_Init();
        Lcd_12864_Clear_AllScreen();
         while(1)
   {
         /*******************find index****************************/
                        if((keyup==0)||(keydown==0)||(keyenter==0)||(keyright==0))
                        {
                                 Delay_(10);
                                 if(keyup==0)
                                 {
                                 func_index=tables[func_index].up;
                                        one=0;
                                 while(!keyup);
                                 }
                                 if(keydown==0)
                                 {
                                 func_index=tables[func_index].down;
                                        one=0;
                                 while(!keydown);
                                 }
                                 if(keyenter==0)
                                 {
                                 func_index=tables[func_index].enter;
                                        one=0;
                                 while(!keyenter);
                                 }
                                 if(keyright==0)
                                 {
                                 func_index=tables[func_index].right;
                                        one=0;
                                 while(!keyright);
                                 }

                 }

                 if(one==0)
                 {

                //        Lcd_12864_Clear_AllScreen();
                //        Lcd_12864_Init();
                        current_operation_index=tables[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one=1;
                 }
   }
}

/*********************************************END OF FILE**********************/

网友A:
我一事不明,就代码中的LCD_CS和LCD_RS,前者是12864的片选,那后这是模拟IIC的吗?

网友A:
代码中的LCD_RS和LCD_CS分别是指?

网友B(2018-11-28):
楼主可以给个插线方法吗

网友C:
打不开老铁

网友B(2019-12-03):
我想问下key_table tables[Menu_Num]=里的5个数字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D(2020-02-12):
不知什么原因,不能解压。今天换了个解压软件,可以了。

网友E(2025-04-23):
楼主这个字模取模格式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