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超声波控制高度飞行的时候发现不能实现双旋翼的高度控制,请帮忙一下

楼主(2018-08-05):
我用超声波控制高度飞行的时候发现不能实现双旋翼的高度控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eju.h"

//接线说明echo-PA0;trig-PA1;vcc接5v
//TM3使超声波每隔一秒发送,TM2输入捕获。
extern u16 *p1;
extern u8 kaishi;
extern u16 *p2;
extern float Distance;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u16 a=0,b=115,count1=115,count2=115,c;

        u32 temp=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GPIO_Config() ;
        TIM3_Int_Init(1999,719);                //一秒发送一次。4999*2,7199
        //TIM3_Config(1999,719);
        TIM3_IRQHandler();
        TIM2_Cap_Init(0XFFFF,7199);                //以10khz的频率计数
        ceju_Init();

        TIM_SetCompare1(TIM3,80);        //初始化占空比要在4%左右
  TIM_SetCompare2(TIM3,8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delay_ms(1500);
         p1=&count1;
        while (1)
{
           ceju_Init();
           delay_ms(5);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emp=TIM2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2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temp*5*34*2/200.0;   //离地高度  cm
                 if(Distance<40)
                 {
                            TIM_SetCompare1(TIM3,count1+=0.5);
                                        TIM_SetCompare2(TIM3,count2+=0.5);
                            delay_ms(20);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count1-=0.5);
                                        TIM_SetCompare2(TIM3,count2-=0.5);
                            delay_ms(20);
                 }

          TIM2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网友A:
控制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与控制方案有关。先说一下你的控制原理与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与控制方案有关。先说一下你的控制原理与方案。

我是想每次捕获的脉冲转化成Distance距离之后,如果小于40cm就电机的占空比就进行增量运算,大于就做减法运算。来控制双旋翼的高度,但是总会有好多问题,我也才学stm32大半个月,很多问题我察觉不出来。能请你帮忙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