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开发板连起来时,电脑右下角没有显示角标,但听到像u盘插入电脑的声音,求解!

楼主(2018-08-05):
(图片)

网友A:
你可能是没有串口驱动,你进入设备管理器  找名字叫做 “端口”的看看下面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串口驱动      我给你一个驱动包  里面有很多驱动 ,你找个合适的安装一下,然后进设备管理器再看看  端口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13025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没有串口驱动,你进入设备管理器  找名字叫做 “端口”的看看下面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串口驱 ...

有的,只是前面有感叹号。

网友B:
你用每一个硬件之前都要装驱动的,有些是电脑自带的,还有一些我们就用360驱动大师下载就行了

网友C:
下载一个串口驱动,你看下你的开发板上串口芯片是哪一个,下载对应驱动就可以了,一般是CH340和PL2003之类的

楼主:
安装了驱动。电脑也显示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