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ln2803控制24V的开关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8-05):
我用 ULN2803 去控制24V的 开关管 ,但是有时候只触发一路输出,其他7路输出端的电压会减小5V,导致其他7路开关管也导通.   理论上 其他7路的电压应该保持在24V,但实际测量只有19V.

网友A:
查一下:这时本身这一路是不是也下降了5V?不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这时本身这一路是不是也下降了5V?不就明白了。

触发的那一路降到0V左右      ,是不是ULN2803输出端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