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单片机里面的p3^7(OFF)口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8-08-05):
求大神告知里面的p3^7(OFF)口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应该是控制过流保护的。
芯片有一个使能引脚,当发现过流时,就不使能,实现断开连接,保护整个电路。
具体看你PCB

网友B:
K6的按键输出,按一下P3.7为高再按一下P3.7为低,依次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