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8-08-05):
0引言

  四旋翼飞行器是多旋翼飞行器中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种。2010年世界首款四旋翼飞行器AR.Drone问世,它由法国Parrot公司发布。它的定位是一款高科技玩具,性能非常优秀,轻便,很安全,容易控制,而且还能实现自悬停,拍摄图像,并通过WiFi传输到手机上显示。

  DJI是众多四旋翼飞行器公司中值得一提的公司之一。在早些年,DJI主要工作放在直升机的控制上,在AR.Drone问世后,DJI看到了四旋翼飞行器的市场,开始研究四旋翼飞行器产品。2012年,DJI相继推出了几款飞行器产品。在当时AR.Drone的引领下,全球刮起了一股四旋翼飞行器商业化的热潮。

  2013年1月,DJI推出Phantom,如图1所示。四旋翼飞行器被开发用作一个新领域——航拍。“Phantom”的中文意思是精灵,与它的外形很相配。随着Phantom的推出,四旋翼飞行器的市场也开始发生变化。Phantom很容易操作,没有操控经验的新手也可很快学会操作。与AR.Drone相比,Phantom的尺寸更大一些,在户外飞行时,抗风干扰的能力更强,Phantom还有GPS导航功能,可以飞行的范围很大。Phantom最大的特点,就是可搭载摄像机。Phantom可通过连接架挂载GoPro运动相机,拍摄极限运动。Phantom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拍摄,而且,与传统的飞机航拍不同,它小巧、灵活,可以让拍摄者自由控制角度。Phantom+GoPro拍摄模式的出现,让四旋翼飞行器更有生机。说多旋翼飞行器重新定义了航拍,一点都不为过。

  从现在的四旋翼飞行器市场来看,一部分是以AR.Drone为代表的玩具市场,另一部分就是以DJI Phantom、DJI S1000为代表的航拍飞行器市场[1]。著名的快递公司顺丰就进行了多旋翼飞行器送快递的实验。在一些人类活动困难的地点,如火山口、沼泽地等,将多旋翼飞行器用于地质勘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军事方面,多旋翼飞行器可以用于无人机侦察等。另外,多旋翼飞行器还可以用作森林防火监控、高速公路车辆监控、公共领域现场监控等。

1总体方案

  1.1四旋翼飞行器基本结构

  四旋翼飞行器是由4个带桨叶电机驱动并形成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种飞行器,本试验的四旋翼飞行器采用十字飞行方式,电机1为正前方,由此确定前后、左右。4个电机分别安装在十字结构的4个顶点,由此形成的四个旋翼结构相同,两两对称[2]。飞行控制器和电池被安装在中间交叉点位置。四旋翼飞行器的结构形式如图2所示。

  1.2运动姿态分析

  四旋翼飞行器由四个旋翼共同提供升力,通过改变4个电机转速,调节4个旋翼的升力,由此控制飞行器的姿态和飞行方向。四旋翼飞行器一共有6个自由度,4个力输入,6个状态输出,因此它是一个欠驱动系统[3]。

  四旋翼飞行器常见的飞行方式有2种[4]:X飞行方式与十字飞行方式,其中两个电机正转,两个电机反转,以抵消自旋转力。本试验采用的是十字飞行方式,电机2、4顺时针旋转,电机1、3逆时针旋转。

  规定电机1的方向即为正前方向,也是x轴方向;电机2为左方向,即y轴方向;电机3为右方向;电机4为后方向;z轴方向与x、y垂直向上。四旋翼飞行器的运动姿态可分为6种:垂直运动、俯仰运动、滚转运动、偏航运动、前后运动、倾向运动,如图3所示。

2硬件系统设计

  2.1硬件框架

  四旋翼飞行器硬件结构如图4所示,以MSP430F149单片机为主控芯片,作为飞控板,采用MPU-6050获取飞行器姿态数据,并通过PWM波控制电子调速器,调节电机转速。用Nokia5110显示屏显示飞行器内部数据,便于调试。

  2.2电源

  对于四旋翼飞行器,电源的质量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它的飞行。本试验所使用的是新西达2212 KV2200电机,搭配5043号桨叶,当单电机满载运行时,实测电流可达到21.1 A。所以当飞行器满载运行时,总电流将达到80 A以上。同时,考虑到四旋翼飞行器的搭载能力,电源的质量非常重要。本试验选用狮子 3S11.1V2 200 mAh 电池搭配电子调速器作为电源。

  2.3角度传感器模块

  MPU-6050是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传感器,由InvenSense公司推出。MPU6050整合了3轴加速度传感器和3轴角速度传感器,其检测轴与方向如图5所示。

  3轴加速度传感器的精度可编程选择,范围为:±2 g、±4 g、±8 g和±16 g[5]。

  3轴角速度传感器精度范围:±250、±500、±1 000°/s与±2 000°/s。

  2.4电机与电子调速模块

  2.4.1选用电子调速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选用电机与电子调速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可用在四旋翼飞行器上的直流电机有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两种。无刷电机在运行时不会产生火花,减小了对遥控器无线信号的干扰,同时相对于有刷电机更安静、运行更顺畅,且结构可靠,基本不需要维护。所以电子调速器控制无刷电机更适合用作四旋翼飞行器。

  2.4.2新西达2212KV2200电机

  新西达2212KV2200电机的内部共7对极,12个绕组。

  新西达2212KV2200电机的6种通电情况下,电机是外转子结构,即内部有线圈的部分为定子,有7对极的外壳为转子。

  2.5飞控(MSP430F149)

  MSP430是TI公司生产的低功耗系列单片机。采用16位精简指令结构(RSIC)[6],其特点是:超低功耗;处理能力强;丰富的片内外设;系统工作稳定;开发环境简单、方便。

3软件与控制算法

  飞控程序是实现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系统的关键。由定时器A产生20 ms中断,每次中断发生,MSP430F149通过I2C采集一次MPU-6050的数据,获取原始姿态数据,经过递推滤波、四元数融合算法,得到姿态角,再根据需要的飞行姿态,并通过PID算法,计算得到电机的控制量,最后经过PWM的方式控制电机转速[7]。在下一次中断发生时,飞行器的姿态信息通过MPU-6050更新到单片机,以此循环,从而实现了四旋翼飞行器的自平稳控制系统。

  程序流程如图6所示。

4系统测试及实现成果

  4.1姿态解算测试

  在姿态解算测试时,使用Nokia5110显示屏,通过更改程序,可分别显示传感器原始数据、递推滤波后数据、四元数算法融合后数据、PWM波占空比数据。这样可以让用户直观方便地了解到数据处理结果,便于发现问题并进行调试,如图7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在小幅度摆动飞行器时,屏幕显示的姿态角信息(姿态角)无误。

  4.2PID参数测试

  PID控制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消除不可预测的误差,而PID参数是一组经验参数,需要根据实际的控制系统测试,选择合适的PID参数。对于四旋翼飞行器,PID调试方法如下:

  (1)四旋翼飞行器采用十字飞行方式,俯仰角由电机1、3控制,滚转角由电机2、4控制。

  (2)在调节俯仰时,先设置I、D为0(这里以P、I、D分别代表比例参数、积分参数、微分参数),只改变P的量,由小到大依次变化。当系统出现临界振荡,或收敛振荡时,此时的P值就是所需要的数据。

  (3)比例环节是PID调节中最难调节的一个,只要确定了P值,积分和微分环节就比较容易实现。

  (4)微分系数D也是影响系统调节的一个重要参数。微分环节的作用就是减缓误差的变换速度。在四旋翼飞行器中,就是让旋翼的摆动速度不能过快。在步骤(2)中,四旋翼飞行器已经出现等幅振荡,在等幅振荡的过程中,两个极值处的振荡速度最慢,在中间理想位置处,振荡速度最快。加入了微分环节D之后,在振荡速度最快的中间理想位置,微分环节作用最大,从而抑制了系统的过调,只要选择合适的D值,四旋翼飞行器就会快速、准确地调节到理想位置,而且不会出现过调。

  PID参数的设定受到系统实际情况的影响,在不同的四旋翼飞行器之间也有所不同,所以PID参数需要实际的测试才能够确定。PID参数的测试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5结论

  本试验对四旋翼飞行器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完成了四旋翼飞行器的自平稳控制系统,能够基本实现四旋翼飞行器的平稳起飞与降落。本文介绍四旋翼飞行器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历程,列举了四旋翼飞行器研究的部分技术难点,对四旋翼飞行器的飞行姿态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四旋翼飞行器软、硬件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