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芯片引脚怎么标注?

楼主(2018-08-05):
各位师傅,图中红色的符号是怎么标注上去的

网友A:
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标下

网友B:
ctrl + P 然后N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那是瞎折腾

谢谢,知道了

网友D:
上方工具栏,n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了能进行仿真吗

不能,那是瞎折腾

网友E:
AD10点击工具栏处的NE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零件库的时候可以标上的啊,也可以随时进去修改的

改了能进行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软件专门设计PCB的 新手建议学习一下,
1、Altium Designer 下简称AD 。可以说是 PROTEL 的升级版。
2 ...

我用的是Protues软件

网友F:
做零件库的时候可以标上的啊,也可以随时进去修改的

网友H:
是AD吧,如果AD的话用NET网络,原理图下按P然后N就出来了

网友I:
用AD画原理图的时候标的吧,很久没用了,也不怎么熟悉AD,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G:
有软件专门设计PCB的 新手建议学习一下,
1、Altium Designer 下简称AD 。可以说是 PROTEL 的升级版。
2、PADS
3、Cadence 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