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AC0832波形发生器仿真加程序源码

楼主(2018-08-05):
初学单片机,.附件是对程序的分析和proteus仿真,适合初学搭建电路,按键1,2程序功能有问题,不知道那步的逻辑出现了问题,没有实现频率微调的功能.

Proteus仿真中ANOLOGUE示波器使用简述:

第一次运行示波器会自动打开,在关闭示波器也就是叉了之后,再次运行不会自动打开,需右击示波器选择最下面英文选项.

连接四个扫描口中的一个,对应有四个channal,旋钮调节扫描电压值以改变格子代表单位,,指向为一格所代表的电压值,例如指向2mv,则上下一格代表2mv.滚轮移动上下坐标,可调节使其对其某根线便于测量.

Horizontal旋钮横向扫描周期调节,可用于调节周期波形宽度,横向滚轮调节水平坐标.小旋扭都为微调.

Proteus仿真

原件:res电阻

  89c51

  DAC0832

  LM358N

  BUTTON

                              GENELECT10U16V

主函数:

void main()

{

              m=65536-(150000/pinlv);           //

              a=m/256;

              b=m%256;

              initclock();

              while(1)

              {

                            if(h==0)

                            {

                                          keyscan();

                            }

              switch(boxing)

                            {

                                          case 0 : P1=sin; break;

                                          case 1 : P1=juxing; break;

                                          case 2 : P1=sanjiao; break;

                                          case 3 : P1=juchi; break;

                            }

              }

}

主函数:

首先给m,a,b赋初值,调用initclock(),initclock

void initclock()

{

              TMOD=0x01;

              TH0=a ;

              TL0=b ;

              EA=1;

              ET0=1;

              TR0=1;

}

定时器方式寄存器TMOD:

TMOD用于写入方式控制字,,以选择定时/计数器的工作状态及控制方式;共八位,高四位与低四位相同,分别是GATE   C/T   M1   M0,高四位控制T1,低四位控制T0.

M1M0用于指定工作方式,通过00 01 10 11的组合,可使定时/计数器分别对应工作在0 1 2 3方式

C/T:选择定时/计数.C,T分别表示计数器和定时器.当C/T=1时,选择计数状态,当C/T=0时选择定时状态

TH0=  TL0=  计数器0的高八位和第八位,组合以放更大的数字,加一计数直至计数器满溢出,这时打开EA(EA=1)开启中断总开关,打开ET0开启计数器一中断开关,TR0=1,开启定时器0开关

实参赋给Initclock()TH0,TL0,a=m/256;b=m%256;赋初值的意义是使计数器提前溢出从而启动中断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 a ;

              TL0= b ;

              u++;

              if(u>=64)

                            u=0;

}

之后执行循环

while(1)

              {

              keyscan();

              switch(boxing)

                            {

                                          case 0 : P1=sin; break;

                                          case 1 : P1=juxing; break;

                                          case 2 : P1=sanjiao; break;

                                          case 3 : P1=juchi; break;

                            }

              }

}

循环体首先调用函数按键检测函数keyscan()

void keyscan()

{

              if(s1==0)

              {

                            EA=0;

                            delay(2);

                            if(s1==0)

                            {

                                          while(!s1);

                                          pinlv+=bujin;

                                          if(pinlv>1000)

                                          {

                                                        pinlv=100;

                                          }

                                          m=65536-(150000 / pinlv);

                                          a=m / 256;

                                          b=m % 256;

                                          EA=1;

                            }

              }

              if(s2==0)

              {

                                          delay(5);

                                          if(s2==0)

                                          {

                                                        EA=0;

                                                        while(!s2);

                                                        pinlv-=bujin;

                                                        if(pinlv<100)

                                                        {

                                                                      pinlv=1000;

                                                        }

                                                        m=65536-(150000/pinlv);

                                                        a=m/256;

                                                        b=m%256;

                                                        EA=1;

                                          }

              }

              if(s3==0)

              {

                            delay(5);

                            if(s3==0)

                            {

                                          EA=0;

                                          while(!s3);

                                          boxing++;

                                          if(boxing>=4)

                                          {

                                                        boxing=0;

                                          }

                                          EA=1;

                            }

              }

}

S3是波形变换按键,首先关闭总中断执行下方语句,按钮按下判断,当

S3=0即按钮按下,while(!s3);  语句代表按键按下时,进行死循环不执行下方语句,松开按键后boxing++是波形变换关键,通过变boxing的值,赋给switch()语句选择波形

              switch(boxing)

                            {

                                          case 0 : P1=sin; break;

                                          case 1 : P1=juxing; break;

                                          case 2 : P1=sanjiao; break;

                                          case 3 : P1=juchi; break;

                            }

Sin[] juxing[] sanjiao[] juchi[] 为四个数组,通过赋值给P1并行IO口,传给DAC0832以VREF输出模拟信号,通过中断中的u++实现数组取数组元素的移动,实现信号的变换,在波形显示器上显示波形,然后打开中断执行变换后波形,

按键s1,s2执行波形频率的加减.同样关闭中断,pinglv+=bujin改变值,然后打开中断.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3^5;
sbit s2=P3^6;
sbit s3=P3^7;
sbit s4=P3^4;

int pinlv=100,bujin=1;
unsigned int m;
char boxing,u;
int a,b;
uchar code sin[64]={
135,145,158,167,176,188,199,209,218,226,234,240,245,249,252,254,254,253,251,247,243,237,230,222,213,204,193,182,170,158,
146,133,121,108,96,84,72,61,50,41,32,24,17,11,7,3,1,0,0,2,5,9,14,20,28,36,45,55,66,78,90,102,114,128
};                                          //正弦波取码
uchar code juxing[64]={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矩形波取码

uchar code sanjiao[64]={
0,8,16,24,32,40,48,56,64,72,80,88,96,104,112,120,128,136,144,152,160,168,176,184,192,200,208,216,224,232,240,248,
248,240,232,224,216,208,200,192,184,176,168,160,152,144,136,128,120,112,104,96,88,80,72,64,56,48,40,32,24,16,8,0
};                                                //三角波取码
uchar code juchi[64]={
0,4,8,12,16,20,24,28,32,36,40,45,49,53,57,61,65,69,73,77,81,85,89,93,97,101,105,109,113,117,121,125,130,134,138,142,
146,150,154,158,162,166,170,174,178,182,186,190,194,198,202,206,210,215,219,223,227,231,235,239,243,247,251,255
};                                          //锯齿波取码

void initclock()
{
        TMOD=0x01;
        TH0=a ;
        TL0=b ;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xms)
{
        int c,d;
        for (c=xms;c>0;c--)
                for(d=110;d>0;d--);
}

void keyscan()
{
        if(s1==0)
        {
                EA=0;
                delay(2);
                if(s1==0)
                {
                        while(!s1);
                        pinlv+=bujin;
                        if(pinlv>1000)
                        {
                                pinlv=100;
                        }
                        m=65536-(150000 / pinlv);
                        a=m / 256;
                        b=m % 256;
                        EA=1;
                }
        }
        if(s2==0)
        {
                        delay(5);
                        if(s2==0)
                        {
                                EA=0;
                                while(!s2);
                                pinlv-=bujin;
                                if(pinlv<100)
                                {
                                        pinlv=1000;
                                }
                                m=65536-(150000/pinlv);
                                a=m/256;
                                b=m%256;
                                EA=1;
                        }
        }
        if(s3==0)
        {
                delay(5);
                if(s3==0)
                {
                        EA=0;
                        while(!s3);
                        boxing++;
                        if(boxing>=4)
                        {
                                boxing=0;
                        }

                        EA=1;
                }
        }
}

void main()
{
        m=65536-(150000/pinlv);
        a=m/256;
        b=m%256;
        initclock();
   while(1)
        {
         keyscan();

        switch(boxing)
                {
                        case 0 : P1=sin[u]; break;
                        case 1 : P1=juxing[u]; break;
                        case 2 : P1=sanjiao[u]; break;
                        case 3 : P1=juchi[u]; break;
                }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 a ;
        TL0= b ;
        u++;
        if(u>=64)
                u=0;
}

网友A(2018-11-01):
下载的压缩文件为什么损坏?

网友B:
其实加运算放大器有什么用,DA转换不可以直接输出波形吗?

网友C:
文件不适用

网友D(2018-12-21):
你好,请问DA0832输出端后面的2电容电阻什么作用

网友E:
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F(2019-04-17):
用STM32可以吗 这是什么原理啊~波形怎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