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两个单片机IO口 牵手的问题

楼主(2018-08-05):
想问下  STC11L08XE 单片机与52单片机怎么去连来一起    老师告诉我就是IO口连接就好了  但是我还是不懂怎么去接     就是RXD TXD连接后  其他的怎么连    我连接起来是用STC11L08XE来控制unl2003    有没有大神告诉我该怎么做

网友A:
每个单片机的rx和另一个单片机的tx直连即可,但要求一般距离(连接线长)不能超过100cm,电平相同,否则就要用诸如max232之类的芯片。

连线仅仅是硬件的条件,还要靠软件也就是程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单片机的rx和另一个单片机的tx直连即可,但要求一般距离(连接线长)不能超过100cm,电平相同,否则就 ...

我这个是属于单片机IO口扩展是吗?

网友B:
随便接,制定好协议就好了;不想那么麻烦的话就把两个单片机的TX,RX交叉连接,然后使用串口通讯,然后相互发送控制字操作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属于单片机IO口扩展是吗?

不知道你的具体线路连接,无法判断。

网友C:
建议看看单片机最小系统,照着连。

网友D:
这因该要在软件上配置STC11L08XE作为主机和配置unl2003作为从机使用吧,具体要怎么配置我也还不太清楚,还在学

网友E:
txd,rxd,交叉连接,再接地。

网友F:
就是之前常用的双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