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实际项目用51单片机的多么?

楼主(2018-08-05):
STM系列便宜资源又多,现在还有实际项目用51单片机的么?

网友A:
用的多  ,我的好几个项目都用STC15系列

网友B:
我只知道低成本的还会用到一次性的芯片

网友C:
STC很多年没用了,很多参数都是假的。N76E003资源比STM8S003多价格更低

网友D:
51成本有优势,一此小产品用51也是不错的

网友E:
智能小车会有

网友F:
现在随着ARM成本的持续走低和向低端的持续渗透,很多项目已经不再用51单片机了。即使用的话,也是51扩展型单片机。基础的51单片机应用正在逐渐下滑中。只是因为51普及率很高,因此用量依然很大。

网友G:
8位单片机还是很有市场的,至于C51占多少就不知道了,反正8位单片机寄存器不像32那么多,弄懂C51的寄存器映射,再接触其他8位单片机或者转32都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H:
51便宜稳定,好像一些对单片机性能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I:
大学里用51得多,入门几乎都是从51开始,实际应用应该是没有原来占得份额多,但量还是足的

网友J:
51用的多  ,我的有些项目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发帖主要我公司目前项目基本上 8位就是 STM8,32位就是 STM32F103 F107,NXP LPC, 另外就是用 MKZ16系列。 51已经多年不用了。
我估计用51的项目不外乎几个原因
1.技术积累:之前的项目或者工程师熟悉51
2.价格便宜:51指令集已经是免费的啦,成本上肯定比ARM的便宜
3.被逼,如有些ZIGBEE的芯片控制部分就是51的核,可以用得上。

网友K:
51用的少了,现在很多台系单片机价格便宜,功能也多,

网友L(2019-08-31):
51内核多 但是做特殊功能时 51内核有很多鸡肋或者是根本达不到

网友M:
松翰 新唐 麦肯 义隆 这些台系51 小家电很多上面用

网友N:
很多,网上一搜索很多的项目

网友O:
51在要求极致成本的情况下选用还是不错。如果量不是太大,同时要求软件兼容性好的话,还是用ARM的单片机核心会比较好

网友P:
STC15系列做项目时还是用得多的!

网友Q:
现在实际应用中51用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R:
和之前比少了,毕竟要求会更高,而且其他价格也在降低,51优势在慢慢降低

网友S:
学单片从51入门还有心要吗

网友T:
我现在在公司上的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52单片机了,主芯片都是stm32的

网友U:
挺多的,也很有趣

网友V:
有啊,很多小项目都可以用STM系列,虽然我用32比较多

网友W:
刚做了一个 STC15W201S 驱动3色灯组做3个状态指示,连接主机USB转串口用于工厂机器状态指示 .

网友X:
临时接手一个单片机项目,头大

网友Y:
新项目应该用的少了,老项目没有什么问题一半不会换的

网友Z:
挺多的,51的可以更低价格

网友AA:
低端消费类用的很多,因为价格便宜, 但是处理显示屏的就得上32位机了

网友AB:
看硬件功能要求和成本需求,51作为经典款在教学或者低端、简单硬件系统控制上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毕竟便宜、成熟、经典。

网友AC:
没有,一般都是拿来练手的

网友AD:
有些小项目还会用到,毕竟价格便宜。

网友AE:
刚刚做的智能小车比赛就用到了单片机,的确低成本项目还是很适用的

网友AF:
现在比较少了,只有一些低成本的产品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