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51单片机怎样进行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啊?

楼主(2018-08-05):
因为要用到两个单片机,又要相互之间有通信!
能否给个连接脚的方式以及程序历程啊?谢谢

网友A:
串口或者随便IO连接然后制定协议

网友B:
rxd和txd互相交叉连接,地接地,至于程序历程,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两台51单片机通讯,是比较简单的。
第一:连接——RX与TX对接,即这台的P30与另一台的P31对接
第二:两台单片机的波特率一定要一样。同时要注意晶振——12M的话,最大波特率4800且一定要加倍
这样就可以通讯了,它们没有主次之分。

网友D:
同问,我在做电表,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