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H79F166Ak引脚图与pdf中文资料文档下载-51单片机内核

楼主(2018-08-05):
中颖SH79F166Ak中文文档,性价比很高的一款国产51单片机芯片.
SH79F166A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可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它有着运行更快速的优越特性。SH79F166A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这些特性包括内置256字节RAM,1个UART和外置中断INT0,INT1,INT2和INT3。此外,SH79F166A还集成了外部256字节RAM,可兼容8052芯片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Timer2)。该单片机还包括适合于程序和数据的16K字节Flash块。SH79F166A不仅集成了如EUART等标准通讯模块,此外还集成了LCD驱动器,具有内建比较功能的ADC,PWM定时器等模块。为了达到高可靠性和低功耗,SH79F166A内建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功能及系统时钟监控功能。此外SH79F166A还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SH79F166Ak引脚图:

注意:(1) 输入端口读操作直接读引脚电平。(2) 输出端口读操作的输入源有两种,一种是从端口数据寄存器读取,另一种是直接读引脚电平。(3) 用读取指令来区分:读-改-写指令是读寄存器,而其它指令读引脚电平。(4) 不管端口是否共用为其他功能,对端口写操作都是针对端口数据寄存器。7.7.4 端口共用41个双向I/O端口也能共用作为第二或第三种特殊功能。共用优先级按照外部最高内部最低的规则:在引脚配置图中引脚最外边标注功能享有最高优先级,最里边标注功能享有最低优先级。这意味着一个引脚已经使用较高优先级功能(如果被允许的话),就不能用作较低优先级功能,即使较低优先级功能被允许。只有较高优先级功能由硬件或软件关闭后,相应的引脚才能用作较低优先级功能。上拉电阻也由相同规则控制。当允许端口复用为其它功能时,用户可以修改PxCR﹑PxPCR (x = 0-5),但在复用的其它功能被禁止前,这些操作不会影响端口状态。当允许端口复用为其它功能时,任何对端口的读写操作只会影响到数据寄存器的值,端口引脚值保持不变,直到复用的其它功能关闭。

7.8 定时器7.8.1 特性
SH79F166A有4个定时器(定时器2,3,4,5)
定时器2兼容标准的8052,且有递增递减计数和可编程输出功能
定时器3是16位自动重载定时器,且可以工作在掉电模式
定时器4是16位自动重载定时器,且可以被选择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定时器5是16位自动重载定时器7.8.2 定时器2两个数据寄存器(TH2和TL2)串联后可作为一个16位寄存器来访问,由寄存器T2CON和T2MOD控制。设置IEN0寄存器中的ET2位能允许定时器2中断。(详见中断章节)定时器2的C/T2———选择系统时钟(定时器)或外部引脚T2(计数器)作为定时器时钟输入。通过所选的引脚设置TR2允许定时器2/计数器2数据寄存器计数。定时器2方式定时器2有4种工作方式:捕获/重载,带递增或递减计数器的自动重载方式,波特率发生器和可编程时钟输出。RCLK,TCLK和CP/RL2的组合能选择这些方式。

SH79F166A有5个外部中断输入。外部中断0-3分别有一个独立的中断源,外部中断4有4个中断源共用一个中断矢量地址。外部中断0/1可以通过设置TCON寄存器的IT1,IT0位来选择是电平触发或是边沿触发。当ITx = 0(x = 0,1)时,外部中断INTx(x = 0,1)引脚为低电平触发;当ITx(x = 0,1)= 1,外部中断INTx(x = 0,1)为沿触发,在这个模式中,一个周期内INTx(x = 0,1)引脚上连续采样为高电平而下个周期为低电平,TCON寄存器的中断请求标志位置1,发出一个中断请求。由于外部中断引脚每个机器周期采样一次,输入高或低电平应当保持至少1个机器周期以确保能够被正确采样到。如果外部中断为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源应当将中断脚至少保持1个机器周期高电平,然后至少保持1个机器周期低电平。这样就确保了边沿能够被检测到以使IEx置1。当调用中断服务程序后,CPU自动将IEx清0。如果外部中断为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源必须一直保持请求有效,直到产生所请求的中断为止,此过程需要2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中断服务完成后而外部中断仍旧维持,则会产生下一次中断。当中断为电平触发时不必清除中断标志IEx(x = 0,1,2,3),因为中断只与输入口电平有关。外部中断2-4除了具有更多的中断触发方式外,与外部中断0,1操作类似。当SH79F166A进入空闲或是掉电模式,中断会唤醒处理器继续工作,详见电源管理章节。注意:外部中断0-3的中断标志位在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时被自动硬件清0,但外部中断4标志位IF40-43必须要软件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