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GPIO口输出幅值为5V的PWM信号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8-08-05):
诸位好,一般而言32GPIO输出只有3.3V,要产生PWM也是幅值为3.3V的,但是有些东西需要32控制产生幅值为5V的任意占空比的PWM信号,请问是否有亲测稳定可靠的电路,如果要设计该如何设计,我是硬件小白,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加装一个过零比较器就可以了。(电压比较器,一端口接地)

网友A:
如果不用特别好的,可以直接用LM393、LM339这种电压比较器(一般够用了)。需要的话,我可以附一张过零比较器的电路图。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使用,可以用三极管来放大,原理是用构成一个比较器。让输出电压变成+5V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频率要求是多少。这个与频率有关。因为电路有时序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特别好的,可以直接用LM393、LM339这种电压比较器(一般够用了)。需要的话,我可以附一张过零比较 ...

谢谢巨佬,我要我要

网友A:
这个是双电源供电的,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电路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挺简单的,直接找应用电路就好了。lm393是应该比较常用的,较好的比较器。

网友D:
可以自己用三极管搭一个,电机方面的话可以看看H桥

网友E:
可以用三极管,也可以用门电路,后者较简单。可以看看HCT的。

网友E:
5V工作的74HCT14, 输入电压范围 -0.5V ~ VDD+0.5V.所以你用3.3V单片机给它信号是完全可以的,不会产生倒灌电流。但你不能保证完全可靠触发翻转,因为正触发阈电压最小2.2V,最大3.6V。负触发阈电压最小0.9V,最大2.8V。

网友F(2020-02-18):
楼主用ULN2003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