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么用stm32用串口通讯发16进制ABAB00给另一块32板

楼主(2018-08-05):
急求怎么用stm32用串口通讯发16进制AB AB 00给另一块32板

网友A:
你32的板子有串口硬件吗?如果有的话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没有的话按照串口协议软件设计就好了

网友B:
两块板子用UART口TX和RX交叉连接,然后配置USART功能就可以了,或者用SPI主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