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三路抢答器仿真加源程序

楼主(2018-08-05):
protues仿真图:

实物图:

单片机程序源码:
/*******************************************************************************
*  标题:                           三路抢答器                                  *
*  时间                      2018年8月5日17:59:20                                                   *
*                                                                                                    *
*  实验说明:在10s的时间内,三位选手进行按键抢答,如果1号抢答,那么数码管将显示*
1号选手的号码。并且蜂鸣器响,以此类推。如果10s时间到,蜂鸣器响,选手 *
无法进行抢答                                                                                    *
********************************************************************************
* 实验心得:做法相对简单,注意共阴数码管还是共阳数码管                                                             *
********************************************************************************/

#include <reg52.h>

//IO口定义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SHOW P2

sbit LSA=P3^0;
sbit beep=P1^5;
sbit K1=P3^1;
sbit K2=P1^0;
sbit K3=P1^1;
sbit K4=P1^2;

//--定义全局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8]={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ff};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int Ge=0;
unsigned int Shi=1;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Res=10;
unsigned int flag=0;

//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0B0;
    EA = 1;
    ET0 = 1;
    TR0 = 1;
        DigDisplay();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while(1)
        {
        for(i=0;i<2;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
                                GPIO_DIG=DIG_CODE[Shi];//发送段码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
                                GPIO_DIG=DIG_CODE[Ge];//发送段码
                                break;//显示第1位
                }

/****************************************************************************/
/*消隐函数要在数码管更新频率很快的条件下,才起作用,手动更换数码管位选完全达不到这么快的速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没必要用消隐的  */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if(K1==0)
        {
                Res=10;
                flag=0;
        }

    else if(K2==0)
        {
                GPIO_SHOW=~DIG_CODE[1];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if(K1==0)
                {
                 Res=10;
                 flag=0;
                 GPIO_SHOW=~DIG_CODE[17];
                 break;
                }
                }

        }

        else if(K3==0)
        {
                GPIO_SHOW=~DIG_CODE[2];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if(K1==0)
                {
                 Res=10;
                 flag=0;
                 GPIO_SHOW=~DIG_CODE[17];
                 break;
                }
                }
        }

        else if(K4==0)
        {
                GPIO_SHOW=~DIG_CODE[3];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if(K1==0)
                {
                 Res=10;
                 flag=0;
                 GPIO_SHOW=~DIG_CODE[17];
                 break;
                }
                }
        }

        }

}

void Int1() interrupt 1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0B0;
        num++;

        if(num==20)
        {
                num=0;
                flag++;
                Res--;
                Ge=Res%10;
                Shi=Res/10;
        }

        if(flag==10)
        {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if(K1==0)
            {
                Res=10;
                flag=0;
                break;
            }
                }
        }
}

网友A(2018-12-03):
想问一下是怎样在proteus里操作的?为什么按了没反应?

网友B:
左上角控制按钮是不是没有用

网友C:
可是仿真蜂鸣器响,是听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控制按钮是不是没有用

对的,左上角的本来是想当复位按钮,但是没有给这个按钮功能,所以按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仿真蜂鸣器响,是听不到的

可以听到哒,好像是噗噗噗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是怎样在proteus里操作的?为什么按了没反应?

有反应的哦,右下角三个按键

网友D(2019-12-17):
shi 和ge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i 和ge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十位和个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shi 和ge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的,懂了,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接线那个lsa 接到数码管位选那还是138的最低位引脚呢,因为我连接后他的时间会在前四个数码管来回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E(2020-06-15):
非常好。完美实现了三路抢答的要求

网友F:
请问这个可以用dxp实现吗?

网友F:
这个可以用dxp画出来吗?

网友F:
您好,想问下您的三路抢答器的单个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呢?我看到代码里是阴极的代码,可是我用阳极的才会显示,但是中间有一横是一直亮着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2020-10-15):
请问可以加一个加分减分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