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定时器实现时钟的51程序

楼主(2018-08-05):
可以通过定时器编写万年历中的1时钟程序,十分简单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0,count1;
uchar temp0,temp1 = 0x7f,temp2,temp3;
uchar code leddata[]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isplay(uchar t)
{
  uchar ge,shi;
  shi = t/10;
  ge = t%10;
  P2 = 0xe0;P0 =leddata[ge];P2 = 0x00;
  P2 = 0xc0;P0 = 0x80;P2 = 0x00;
  Delay100us();
  P2 = 0xe0;P0 =leddata[shi];P2 = 0x00;
  P2 = 0xc0;P0 = 0x40;P2 = 0x00;
  Delay100us();
  P2 = 0xc0;P0 = 0x00;P2 = 0x00;
  P2 = 0xe0;P0 =0xbf;P2 = 0x00;
  P2 = 0xc0;P0 = 0x20;P2 = 0x00;
  Delay100us();
}
void display1(uchar a)
{
  uchar ge,shi;
  ge = a%10;
  shi = a/10;
  P2 = 0xe0;P0 = leddata[ge];P2 = 0x00;
  P2 = 0xc0;P0 = 0x10;P2 = 0x00;
  Delay100us();
  P2 = 0xe0;P0 =leddata[shi];P2 = 0x00;
  P2 = 0xc0;P0 = 0x08;P2 = 0x00;
  Delay100us();
  P2 = 0xc0;P0 = 0x00;P2 = 0x00;
  P2 = 0xe0;P0 = 0xbf;P2 = 0x00;
  P2 = 0xc0;P0 = 0x04;P2 = 0x00;
  Delay100us();
}
void display2(uchar c)
{
  uchar ge,shi;
  ge = c%10;
  shi = c/10;
  P2 = 0xe0;P0 =leddata[ge];P2 = 0x00;
  P2 = 0xc0;P0 = 0x02;P2 = 0x00;
  Delay100us();
  P2 = 0xe0;P0 =leddata[shi];P2 = 0x00;
  P2 = 0xc0;P0 = 0x01;P2 = 0x00;
  Delay100us();
}
/*void init()                          //定时器内部中断0
{
  TMOD = 0x11;
  TH1 = TH0 = 0X4B;
  TL1 = TH0 = 0XFC;
  ET1 = ET0 = 1;
  TR1 = TR0 = 1;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0
  IT0 = 0;                  //设置外部中断启动方式为低电平启动
  EA = 1;
}*/
#define KEYPORT P3
uchar Trg;
uchar Cont,d;
void Key_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KEYPORT^0xff;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void shijianshezhi()
{
  Key_Read();
  if(Trg&0x08) //S4
  {
     TR0 = 0;
  }
  if(Trg&0x04) //S5
  {
     TR0 = 1;
  }
}
void shijianhanshu()
{
          if(TF0 == 1)
          {
            count0++;
                TF0 = 0;
                TH0 = 0x4b;
            TL0 = 0Xfc;
          }
          if(count0 == 20)
          {
            count0 = 0;
                temp0++;
          }
          if(temp0 == 60)
          {
            temp2++;
                P2=0xa0;P0=0xff;P2=0X00;
                Delay500ms();
                P2=0xa0;P0=0x00;P2=0X00;
                temp0 = 0;
          }
          if(temp2 == 60)
          {
            temp3++;
                temp2 = 0;
          }
          display(temp0);
          display1(temp2);
          display2(temp3);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4b;
   TL0 = 0Xfc;
   while(1)
   {
      shijianhanshu();
          shijianshezhi();
   }
}

网友A:
定时器做的时钟,误差会很大,不是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