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温湿度传感器以及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8-05):
http://www.51hei.com/bbs/dpj-104795-1.html
以上dht11温湿度采集传感器模块的程序,有些问题没有搞懂,其中一个就是:在dht11模块,接受一个字节函数中
  •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
  •     data_byte|=temp;   为什么可以实现数据的转移。
  我对于dht11所理解的进度:在dht11中需要根据总线电平的高低读取数据是0还是1,读取之后为什么如上述程序传递给MCU我不是很理解,要是我自己写应该写不出来,所以是记住这个传递数据的模式来积累经验吗?(我的意思也不是死记)。然后对于为什么先左移再传输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是对于单片机学习方法的讨论:我学习单片机的步骤就是先学51,再学32,学完之后做东西来提升自己的水平,学完这两个之后再进一步打算。但是现在刚学完51,我是继续用51做一些东西来练练手呢,还是用32来继续学习,因为有很多人说51配置太简单,功能也简单,还不如直接学32,我是想要继续用51做一些东西来巩固知识,但是又害怕这样耽误了学习32的进度。有人和我说,学习单片机核心就是学会根据数据手册写程序,所以无论是51还是32,只要以后给你一个陌生的芯片和数据手册,能自己写出来,就可以了。

最后再额外提两个问题:一些新版芯片的数据手册是英文的,大家都是自己能看懂的是吗,还是网络翻译?
                                   大家自学单片机时都用了多长时间,开始写独立的小制作的程序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

感谢交流!

网友A: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data_byte|=temp;   为什么可以实现数据的转移。

//-------------------------------------------------------
data_byte=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
data_byte=data_byte|temp;   为什么可以实现数据的转移。

// 1 0 0 0 1 1 0 0 temp
//-------------------------------------------------------
//data_byte x x x x x x x 1
//data_byte x x x x x x 1 0
//data_byte x x x x x  1 0 0
//data_byte x x x x  1 0 0 0
//data_byte x x x 1 0 0 0 1
//data_byte x x 1 0 0 0 1 1
//data_byte x  1 0 0 0 1 1 0
//data_byte 1 0 0 0 1 1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