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使用单片机外部中断+定时器解码

楼主(2018-08-05):
包含了红外解码,自动根据波特率设置定时器溢出率以及使用定时器延时
串口部分:
void UART1_Init(u32 Boud)
{
        u16 Temp = (65536 - FOSC/Boud/4);
        SCON = 0x50;
    T2L = Temp;
    T2H = Temp >> 8;
    AUXR |= 0x15;                                //启动定时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
char putchar(u8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return c;
}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I = 0;                                 //清中断标志
    }
//        if(TI)
//        {
//                TI = 0;                                 //清中断标志
//        }
}

//定时器延时部分
#include "delay.h"
#define TICK_US                (FOSC/1000000/12)
volatile u16 told = 0;                                //计数器旧值
volatile u16 tnow = 0;                                //计数器新值
volatile u16 tick = 0;                                //计数值
volatile u16 delay_tick = 0;                //延时计数值
void delay_init(void)
{
        T4L = 0;
    T4H = 0;
        T4T3M &= 0x0F;
        T4T3M |= B1000_0000;         //启动定时器 12T
        told = 0;
        tnow = 0;
        tick = 0;
        delay_tick = 0;
}
void delay(u16 us)
{
        told = T4H << 8 | T4L;
        tnow = 0;tick = 0;
        delay_tick = us * TICK_US;
        while(1)
        {
                tnow = T4H << 8 | T4L;
                if(tnow != told)
                {
                        if(tnow > told)
                        {
                                tick += tnow - told;
                        }
                        else                                //定时器溢出
                        {
                                tick += 65535 + tnow - told;
                        }
                        told = tnow;
                        if(tick >= delay_tick)
                                break;
                }
        }
}

//红外解码
#include "INT.h"
#include "USART.h"
u8 IR_Cnt = 0;
#define T51                                (FOSC/1000000/12)
#define REMOTE_ID                 0
//遥控器接收状态
//[7]:收到了引导码标志
//[6]:得到了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
//[5]:保留
//[4]:标记上升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3:0]:溢出计时器
u8 IR_sta = 0;
u32 IR_Rec = 0;
sbit INT0 = P3^2;
void IR_Init(void)
{
        IT0 = 0;            //使能INT0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处理红外键盘
//返回值:
//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其他,按下的按键键值.
u8 IR_Scan(void)
{
        u8 Key = 0;
        if(IR_sta & (1<<6))//得到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了
        {
                u8 TEMP[2];
            TEMP[0] = IR_Rec>>24;                        //得到地址码
            TEMP[1] = (IR_Rec>>16)&0xff;        //得到地址反码
             if((TEMP[0] == (u8)~TEMP[1]) && TEMP[0] == REMOTE_ID)//检验遥控识别码(ID)及地址
            {
                TEMP[0] = IR_Rec>>8;
                TEMP[1] = IR_Rec;
                if(TEMP[0] == (u8)~TEMP[1])
                                Key = TEMP[0];//键值正确
                }
                if(Key == 0||(IR_sta&0X80) == 0)//按键数据错误/遥控已经没有按下了
                {
                        IR_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IR_Cnt = 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eturn Key;
}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if(INT0)//上升沿捕获
        {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R_sta |= 0X10;                                        //标记上升沿已经被捕获
        }
        else //下降沿捕获
        {
                u16 Count_Time = 0;
                Count_Time = TH0 << 8|TL0;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if(IR_sta & 0X10)                                        //完成一次高电平捕获
                {
                        if(IR_sta & 0X80)//接收到了引导码
                        {
                                if(Count_Time > (300 * T51) && Count_Time < (800 * T51))                        //560为标准值,560us
                                {
                                        IR_Rec <<= 1;        //左移一位.
                                        IR_Rec |= 0;        //接收到0
                                }
                                else if(Count_Time > (1400 * T51) && Count_Time < (1800 * T51))        //1680为标准值,1680us
                                {
                                        IR_Rec <<= 1;        //左移一位.
                                        IR_Rec |= 1;        //接收到1
                                }
                                else if(Count_Time > (2200 * T51) && Count_Time < (2600 * T51))        //得到按键键值增加的信息 2500为标准值2.5ms
                                {
                                        IR_Cnt++;                 //按键次数增加1次
                                        IR_sta&=0XF0;        //清空计时器
                                }
                        }
                        else if(Count_Time > (4200 * T51) && Count_Time < (4700 * T51))                //4500为标准值4.5ms
                        {
                                IR_sta|=1<<7;        //标记成功接收到了引导码
                                IR_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IR_sta &=~(1<<4);
        }
}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if(IR_sta&0x80)//上次有数据被接收到了
        {
                IR_sta &= ~0X10;                                                //取消上升沿已经被捕获标记
                if((IR_sta&0X0F) == 0X00)
                        IR_sta|=1<<6;//标记已经完成一次按键的键值信息采集
                if((IR_sta&0X0F) < 14)
                        IR_sta++;
                else
                {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IR_sta&=~(1<<7);//清空引导标识
                        IR_sta&=0XF0;        //清空计数器
                }
        }
}

网友A:
标记下  感谢楼主

网友B(2018-10-21):
感谢您的无私分享,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