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1875怎么做双声道的功放啊,高低音怎么控制 求帮助

楼主(2018-08-05):
请问LM1875怎么做双声道的功放啊,高低音怎么控制呢

网友A:
LM1875只有单通道功率放大功能;做双声道可以把左右声道透过两个电容器耦合在一起成单声道.
至于还要控制音量,又要调整高低音补偿;只有再增加一组前级音控电路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