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遥控器单片机发射红外编码求解

楼主(2018-08-06):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格力空调发射程序,但是遇到一个难点,,就是格力的红外编码是起始码+35位+连接码+32位,我自己写的程序发射到自己的单片机串口通信显示只显示了前面一部分,连接码后都没有显示,感觉是连接码出现问题,求各位大佬指点一波!
下面是发射代码
endcount = 223; //设定中断次数,发送引导码9ms 38K红外光
         flag = 1;       //红外发送标志=1
         count = 0;      //中断计数=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count < endcount);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endcount = 117;        //设定中断次数,发送引导码4.5ms低电平
         flag = 0;              //红外发送标志
         count = 0;             //中断计数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count < endcount);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ircode = array[0];     //发送前1-8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1];     //发送前9-16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2];     //发送前17-24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3];     //发送前25-32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4];
           //发送前33-35位
        send_3bit();

        /*endcount = low;    //发送0.56ms  38k红外波
         flag = 0;          //红外发送标志=1
         count = 0;         //中断计数=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count<endcount);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
        ir=0;
delay610us();*/
         ir = 1;            //红外发射管控制脚低
         delay20ms() ;
            //延时20ms低电平
//        ir=0;

         ircode = array[5];    //发送后1-8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6];    //发送后9-16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7];    //发送后17-24位
         send_8bit();
         ircode = array[8];    //发送后25-32位
         send_8bit();

网友A:
空调的编码太长,不太好处理  我曾经在51hei下了一直居然可以直接用 要不楼主找找吧

网友B(2019-11-12):
你好!
首先空调红外遥控器一般不能仿真,NEC的可以用仿真演示;
空调红外遥控器编码比较复杂,同品牌的空调编码也不相同;
一般要实现红外空调控制都是做成学习型遥控器,通用性高;
下面给你看一个链接,万能学习型遥控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1728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