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到信号 ,怎么控制ISD4004语音提示。或者控制其他能发声的模块也行。

楼主(2018-08-06):
单片机接收到信号 ,怎么控制ISD4004语音提示。或者控制其他能发声的模块也行。

网友A:
这个就需要编程去控制咯!根据你设计的电路在单片机接收到外面的信号后通过I/O口输出高低电平去控制扬声器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