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0~P0.7各脚定义之前,它们性质都相同吗(或者说它们都一样吗)?

楼主:
AT89C51单片机P0.0~P0.7各脚定义之前,它们性质都相同吗(或者说它们都一样吗)?  p1.0~P1.7呢???p2 P3各引脚呢???

网友A(2018-08-06):
默认地址线就不同了,P0的一脚单独使用一样。P3就不一样了,P3的有外设所以就不一样了

网友B:
都一样,只是寄存器映射的区别而已,外设厂商把外设存储地址划分好,我们自己也能重新定义寄存器

网友C:
一样的,不过P1,P2,P3都有第二功能,看第二功能是否开启,开启的话就不一样了

网友D:
引脚都有复用功能,若不开启,都是一样的

网友E:
一般用起来都一样,就是P3口有第二个功能,但是也可以作为io口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脚都有复用功能,若不开启,都是一样的

P0,P1,P2口如果不开启都一样噢?  P3口有第二功能,如果不开启的,各引脚也一样吗?

网友G:
一样的,如果是P3的话,具有第二功能。

网友H:
一样,但有的有复用功能

网友I:
这些引脚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不过P1,P2,P3都有第二功能,看第二功能是否开启,开启的话就不一样了

P1第二功能是什么???

网友J:
基本都一样

网友K:
p0口通常是作为数据总线以及低八位的地址总线使用,p2口则是高八位的地址总线使用,这两个口通常可以用来扩展外部的IO,程序或数据存储器,ad、da转换器等。而p1口则是普通的io来使用,p3口有第二功能,并且一般情况下不把P3口的WR和RD引脚作为普通io使用,而是作为外部扩展时的读写选通信号

网友L:
都一样的 只是123有第二功能 看你是否使用而已

网友M:
默认一样的,但我用一些国产的芯片的时候,会有默认复用的现象

网友N:
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