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1828单片机分立功能的程序整合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2018-08-06):
新手求助,刚开始接触单片机,需要用pic16f1828实现PWM呼吸灯的功能,并可以通过一个按键以及一个光敏电阻来控制呼吸灯的亮灭;当光敏电阻感应到光照时灯带熄灭,同时可用按键点亮。我写了按键和光敏电阻的使用程序,分开来可以实现功能,但是不懂的该怎么把分立功能的程序整合在一起,请大神帮帮忙,谢谢

电路原理图如下:

Q为按键的输入

Q为按键的输入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pic16f1828.h>
#define ADC_NUM 8//转换次数
#define LED LATC0
void init_GPIO(void)
{
TRISC=0x04;
ANSELC=0x04;
PORTC=0x00;
LATC=0x00;
}
void init_fosc(void)
{
OSCCON=0xF0;
}
void init_AD(void)
{
ADCON1=0XA0;//右对齐,32时钟,参考电源电压
ADCON0=0x18;//AN6通道
ADCON0bits.ADON=1;
}
unsigned int ADC_BAT_ONE(void)
{
unsigned int value;
value=0;
ADCON0bits.CHS=6;
ADCON0bits.ADGO=1;
while(ADCON0bits.GO==1);
value=(unsigned int)ADRESH;
value=value<<8;
value+=ADRESL;
return value;
}
unsigned int ADC_BAT_contiue(void)
{
unsigned int ADV_MCU[ADC_NUM],ADV_CNT,ADV_ALL;
ADV_ALL=0;
for(ADV_CNT=0;ADV_CNT<ADC_NUM;ADV_CNT++)
{
  ADV_MCU[ADV_CNT]=ADC_BAT_ONE();
}
for(ADV_CNT=0;ADV_CNT<ADC_NUM;ADV_CNT++)
{
  ADV_ALL+=ADV_MCU[ADV_CNT];
}
ADV_ALL=ADV_ALL/ADC_NUM;
return ADV_ALL;
}
void main()
{
  init_fosc();
   init_GPIO();
   init_AD();
   while(1)
   {
    if(ADC_BAT_contiue()>400)//1.2V
    {
     LED=1;
    }
    else
    {
     LED=0;
    }
   }
   }

#include<pic16f1828.h>
void IO_init()
{
ANSELC=0;
PORTCbits.RC0=1;
TRISCbits.TRISC0=0;
TRISCbits.TRISC3=1;
WPUCbits.WPUC3=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z;
for(y=x;y>0;y--)
    for(z=25;z>0;z--);
}

void main(void)
{
static bit temp=0;
  IO_init();
  delay(1000);
  while(RC3);
  while(1)

    if(RC3==1)
    {
      while(RC3);
      {
       temp=~temp;
       PORTCbits.RC0=temp;
      }
    }
  }

网友A:
用中断或者if查询,程序都写好了,直接调用相应函数就行了

网友A:
你的.docx文件打开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ocx文件打开是乱码

抱歉,可能是因为加密的原因,我是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基础很差,单独的两个程序就是不懂的该怎么整合在一起,就是不懂该怎么入手。可以帮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pic16f1828.h>
#define ADC_NUM 8//转换次数
#define LED LATC0
//#include<pic16f1828.h>
void IO_init()
{
        ANSELC=0;
        PORTCbits.RC0=1;
        TRISCbits.TRISC0=0;
        TRISCbits.TRISC3=1;
        WPUCbits.WPUC3=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z;

        for(y=x; y>0; y--)
                for(z=25; z>0; z--);
}

void init_GPIO(void)
{
        TRISC=0x04;
        ANSELC=0x04;
        PORTC=0x00;
        LATC=0x00;
}
void init_fosc(void)
{
        OSCCON=0xF0;
}
void init_AD(void)
{
        ADCON1=0XA0;//右对齐,32时钟,参考电源电压
        ADCON0=0x18;//AN6通道
        ADCON0bits.ADON=1;
}
unsigned int ADC_BAT_ONE(void)
{
        unsigned int value;

        value=0;
        ADCON0bits.CHS=6;
        ADCON0bits.ADGO=1;
        while(ADCON0bits.GO==1);
        value=(unsigned int)ADRESH;
        value=value<<8;
        value+=ADRESL;
        return value;
}
unsigned int ADC_BAT_contiue(void)
{
        unsigned int ADV_MCU[ADC_NUM], ADV_CNT, ADV_ALL;

        ADV_ALL=0;
        for(ADV_CNT=0;ADV_CNT<ADC_NUM;ADV_CNT++)
        {
                ADV_MCU[ADV_CNT]=ADC_BAT_ONE();
        }
        for(ADV_CNT=0;ADV_CNT<ADC_NUM;ADV_CNT++)
        {
                ADV_ALL+=ADV_MCU[ADV_CNT];
        }
        ADV_ALL=ADV_ALL/ADC_NUM;
        return ADV_ALL;
}
void main()
{
        static bit temp=0;

        IO_init();
        delay(1000);
        while(RC3);

        init_fosc();
        init_GPIO();
        init_AD();
        while(1)
        {
                if(ADC_BAT_contiue()>400)//1.2V
                {
                        LED=1;
                }
                else
                {
                        LED=0;
                }
                if(RC3==1)
                {
                        while(RC3);
                        {
                                temp=~temp;
                                PORTCbits.RC0=temp;
                        }
                }

        }
        //while(1)
}

/*
void main(void)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