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的知识,这个正弦波为什么会变成直的,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8-08-06):
求前辈解析一下这道题目,特别是那个,正弦波为什么会变成直的。

网友A:
首先要知道以下几点:
1. 二极管D1/D2的导通电压都是0.7V(硅二极管,实际工程中一定要参考产品手册);
2. 同一个电路节点(电压节点)的电势一定是以支路节点最低电势作为参考;
3. 电路中的3V电源一定不是简单的电池,而是代表直流电源。
那么:
1. D1、D2导通的条件是二极管的正极电压必须高于3.7V(3VDC+0.7V导通电压),一旦正弦波电压超过这个值,即使再升高,对于3V电源来说,只是增加了通路电流,电压还是不变,导致正弦波被削峰;
2. 真正改变的只是被削去的那部分变成了直流,二极管导通前的波形是不会变化的,也就是如果ui的幅值最大值是3.7V,在输出端会看到完整的波形。

楼主:
没注意题目,知识两个字打成只是了,理解万岁。

网友B:
這有何難的?當正半周週電壓大於3.7V時;D1導通.此時輸出電壓被鉗位在3.7V;負半週同樣道理.

网友C:
电源3v,d二极管是0.7v的压降管,所以最高为3.7v,在高就被充进电池的电了。

网友A:
再补充一点,以免无法理解为什么电源对交流电来说相当于“地”电势,一般直流电源在设计上会为了改善输出DC的纹波和杂散,在输出并联不同级别的大电容(电流也有幅频响应,不同容值频响不一样);那么当外部的交流电(时变信号)接到直流电源上,会经过电容组充放电到地电势零压,也就是接地的效果。
在这题目中,只剩下电源本身的3V直流电压和0.7V的二极管压降,高于3.7V的时变电压相当于通过理想零压降的二极管经过电容组到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有何難的?當正半周週電壓大於3.7V時;D1導通.此時輸出電壓被鉗位在3.7V;負半週同樣道理.

电源3v,d二极管是0.7v的压降管,所以最高为3.7v,在高就被充进电池的电了。

网友E:
因为击穿二极管后,还会与电源相抵消。。

网友E:
3v+0.7V的电压会被抵消吧

网友F:
需要扎实的基础啊!

网友G:
你应该先确定导通电压和截止电压,单独分析每一条支路,这都是模电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