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开源软件库使用-XPT2046

楼主(2018-08-06):
本次介绍一下软件库XPT2046型号的触摸屏的使用,该触摸屏结合ILI9341的LCD显示屏一起使用(原文请查看零知官网,我们的LCD和触摸屏已经连接在一起使用的),使用以下示例进行介绍,示例功能为:当触摸屏按下后,在LCD屏上显示当前按下的点的坐标值,示例程序代码如下:
/**
* XPT2046 Touch Screen Controller example.
*
* @ brief:show the touch point on the LCD screen
*/

#include <XPT2046_Touchscreen.h>

#include "ili9341_parallel.h"

#define CS_PIN 10 // Chip Select pin
#define irq_pin 14 //IRQ pin

XPT2046_Touchscreen ts(CS_PIN, irq_pin);

ili9341_parallel_class tft(15,16,17,18,19,0,1,2,3,4,5,6,9);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ts.begin(); //Begin TouchScreen.

  tft.begin();
  tft.clear(BLACK);
}

boolean wastouched = true;

void loop() {

  boolean istouched = ts.touched();
  if (istouched) {
    TS_Point p = ts.getPoint();
    if (!wastouched) {
      tft.drawString(20,180,BLUE,"Touch");
    }
        tft.clear(BLACK);
    tft.drawFrame(100, 150, 200, 230, RED);

    tft.drawString(110,160,GREEN,"X = ");
        char str[20];
        sprintf(str, "%d", p.x);

    tft.drawString(150,160,GREEN,str);

    tft.drawString(110,200,GREEN,"Y = ");
        sprintf(str, "%d", p.y);
    tft.drawString(150,200,GREEN,str);

    Serial.print(", x = ");
    Serial.print(p.x);
    Serial.print(", y = ");
    Serial.println(p.y);
  } else {
        Serial.println("no touch");
  }
  wastouched = istouched;
  delay(100);
}

可以看到触摸屏的使用比较简单,我们通过SPI接口将触摸屏的接口与零知开发板相连接即可,然后在程序中通过touched()接口检测是否有触摸动作,如果有触摸再通过getPoint()函数得到触摸的坐标值。触摸屏的检测的时候还可以使用中断引脚连接到开发板,然后通过检测中断是否发生来检测是否有触摸动作,该型号的触摸屏在没有触摸的时候中断脚输出高电平,如果有触摸发生会有一段时间的低电平信号。我们连接好硬件后,烧写上面点的程序到零知开发板,程序运行后,我们用手指触摸屏幕,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我们当前触摸的坐标值,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触摸屏的坐标和LCD坐标的转换,这里XPT2046的触摸屏为12位的精度,因此坐标范围为0-4096,而此处ILI9341的LCD坐标范围为0-240,和0-320,因此需要转换后两者才能对应起来,而且还需要注意两者的原点坐标,这可以通过软件方式简单的转换即可对应起来。当然在实际产品开发中,我们还需要做触摸屏的校准,这样得到的触摸动作才能精确的检测。

网友A(2020-01-09):
请问如何自定义MOSI、MISO、SCK引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