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科技的51单片机开发板可以使用摄像头吗,想研究17年的板球系统

楼主:
本人正在研究2017年的板球系统,现在手里面设备不多,有普中科技的开发板、未知型号的智翔摄像头、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以及电源和机械结构等器材。现在因为摄像头不知道是啥型号的,没法儿去弄小球识别的模块,然后查资料发现大多做板球系统的多采用STM32系统的板子,而且那样才能连接摄像头。可是我想用51单片机去做啊(芯片是STC89C52),请问大家可以实现吗?或者该用什么摄像头和板子去做呢?
附图 未知的摄像头、51单片机板子

51单片机

51单片机

摄像头背面

摄像头背面

摄像头正面

摄像头正面

网友A(2018-08-06):
直觉上51做不了,资源不够,你如果要自己分析图片,你自己算算一个 320X240X32BIT的图像要多少内存?
另外也没有摄像头的接口。

网友B:
51单片机内存太小,图像甚至无法显示,建议使用32单片机,正点原子有带的摄像头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觉上51做不了,资源不够,你如果要自己分析图片,你自己算算一个 320X240X32BIT的图像要多少内存?
另外 ...

那摄像头选啥?板子选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内存太小,图像甚至无法显示,建议使用32单片机,正点原子有带的摄像头配件

有推荐的淘宝链接吗?

网友D:
51单片机内存太小,处理图片速率会很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推荐的淘宝链接吗?

淘宝直接搜索正点原子,看最正版的那个就好

网友E:
51视觉做不了的,建议用高级一点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直接搜索正点原子,看最正版的那个就好

有些贵啊...都是200+左右的,经费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