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4层板加GND VCC链接到网络后顶层还要布线吗?是怎样连接到中间层的?

楼主(2018-08-06):
Altium Designer 4层板加GND VCC链接到网络后,请问顶层那些vcc和gnd的网络还需要布线吗?还有这些vcc和gnd的网络点只有焊盘穿过到底层,是怎样连接到中间层的gnd和vcc,是要打过孔吗?

网友A:
把中间层命名为GND或VCC,顶层的线路穿过中间层时,自动就连接了相应的中间层

网友B:
给中间层明明:VCC GND,外层打过孔,连接相应的中间层。外层可以铺地。

网友C:
顶层GND VCC当然要布线,通过过孔连到中间层。

网友D:
打过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层GND VCC当然要布线,通过过孔连到中间层。

如果已有贯穿式焊盘的网络是vcc gnd需要把它改为过孔连接到中间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