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计时器原程序

楼主(2018-08-06):
计时器原程序
//A:0,B:7,C:2,D:4,E:5,F:1,G:6,H:3共阴
#include<STC10F.h>
sbit        port_led1                =P3^0;
sbit        port_led2                =P3^1;
sbit        port_led3                =P3^2;
sbit        port_led4                =P3^3;
sbit        port_relay                =P3^4;
sbit        port_led0                =P3^5;
sbit        port_key                =P3^7;
#define        time_set0        5
//-----------------------------------------------
//                表格
//-----------------------------------------------
const unsigned char frg[16]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nsigned char        windows;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num1;
unsigned char        num2;
unsigned char        num3;
unsigned char        num4;
unsigned long        data_time;                //倒计时显示寄存器
unsigned long        data_set;                //时间设定
unsigned long        data_check;                //数据交换
unsigned char        time_ms0;
unsigned char        time_ms1;
unsigned char        data_wei;
unsigned char        soon_key;
unsigned char        at24_l;
unsigned char        at24_h;
unsigned char        address_h;                //擦除高地址
unsigned char        address_l;                //擦除低地址
unsigned char        wob_ok;
unsigned char        wob_wei;
unsigned char        wob_inc;
unsigned char        wob_dec;

unsigned char        time_fanhui;                //设定完毕自动返回计时

unsigned char        data_alarm;                //报警间隔计时
unsigned char        long_win;                //蜂鸣器响的次序
unsigned char        data_buzzer;                //蜂鸣器响的时间
bit                flag_alarm;
bit                flag_buzzer;

bit                flag_set;                //设定闪烁的标志

bit                flag_ok;
bit                flag_wei;
bit                flag_inc;
bit                flag_inc_check;
bit                flag_dec;
bit                flag_dec_check;

bit                flag_soon;                //长按的标志
bit                flag_close;                //按键闭合的标志

bit                flag_write;                //烧写的标志
//-----------------------------------------------
//定时中断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50ms
                //-----------------------------------------
                if(windows==0&&data_time==0)
                {
                        time_fanhui++;
                        if(time_fanhui>40)
                        {
                        //        windows=0;
                        //        flag_write=1;
                                time_fanhui=0;

                                data_time=data_set;
                        //        time_ms0=0;
                                port_relay=1;
                                //flag_alarm=0;
                                port_led0=1;
                        //        flag_set=0;        //停止闪烁
                        //        data_wei=0;        //再设定时仍然从个位开始
                        }
                }
        //---------------------------------------
        if (flag_inc_check==0 && flag_dec_check==0)
        {
                flag_close=0;
                flag_soon=0;
                soon_key=0;
        }
        //---------------------------------------
        if(windows==0)
        {
                if(data_time==0)
                {
                        port_relay=0;
                                //flag_alarm=1;
                        port_led0=0;
                }
                else
                {
                        time_ms0++;
                        if(time_ms0>=20)
                        {
                                time_ms0=0;
                                data_time--;
                        }
                }
        }
        //---------------------------------------
        if(windows==1)
        {
                if(flag_soon==0)
                {
                        if(flag_close==1)
                        {
                                soon_key++;
                                if(soon_key==30)
                                {
                                        flag_soon=1;
                                        data_wei=0;
                                }
                        }
                }
                else
                {
                        flag_inc=0;
                        flag_dec=0;
                }
        }
        //-------------------------------------------------
        time_ms1++;
        if(time_ms1>=5)
        {
                time_ms1=0;
                if(windows==1)
                {
                        flag_set=~flag_set;
                }
        }
}
//-----------------------------------------------
//定时中断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H1=0xd8;
        TL1=0xf0;     //10ms
}
//---------------------------------------------------------
//1ms延时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75;y>0;y--);
}
//---------------------------------------------------------
//ISP功能禁止
void        ISP_DISABLE(void)
{
        ISP_CONTR=0;
        ISP_CMD  =0;
        ISP_TRIG =0;
}

//字节读取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char isp_addh_buf,unsigned char isp_addl_buf)
{
        ISP_CONTR=0x83;
        ISP_CMD  =0x01;
        ISP_ADDRH=isp_addh_buf;
        ISP_ADDRL=isp_addl_buf;
        EA=0;
        ISP_TRIG=0x5a;
        ISP_TRIG=0xa5;
        EA=1;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字节编程
void BYTE_PROGRAM(unsigned char isp_addh_buf,unsigned char isp_addl_buf,unsigned char isp_data_buf)
{
        ISP_CONTR=0x83;
        ISP_CMD  =0x02;
        ISP_ADDRH=isp_addh_buf;
        ISP_ADDRL=isp_addl_buf;
        ISP_DATA=isp_data_buf;
        EA=0;
        ISP_TRIG=0x5a;
        ISP_TRIG=0xa5;
        EA=1;
        ISP_DISABLE();
}

//扇区擦除
void SECTOR_ERASE(void)
{
        ISP_CONTR=0x83;
        ISP_CMD  =0x03;
        //ISP_ADDRH=0x00;
        //ISP_ADDRL=0x00;
        ISP_ADDRH=address_h;
        ISP_ADDRL=address_l;
        EA=0;
        ISP_TRIG=0x5a;
        ISP_TRIG=0xa5;
        EA=1;
        ISP_DISABLE();
}
//---------------------------------------------------------
//设定键
//---------------------------------------------------------
void        key_ok(void)
{
        P1=0xfe;
        delay_1ms(1);
        if(port_key==0&&flag_ok==0)
        {
                wob_ok++;
                if(wob_ok>10)
                {
                        wob_ok=0;
                        flag_ok=1;
                        time_fanhui=0;
                        windows++;
                        if(windows>1)
                        {
                                windows=0;
                                flag_write=1;

                                if(data_time>0)
                                {
                                        data_time=data_set;
                                        time_ms0=0;
                                        port_relay=1;
                                        //flag_alarm=0;
                                        port_led0=1;
                                }
                                flag_set=0;        //停止闪烁
                                data_wei=0;        //再设定时仍然从个位开始
                        }
                }
        }
        else
        {
                if(port_key==1)
                {
                        wob_ok=0;
                        flag_ok=0;
                }
        }
}
//---------------------------------------------------------
//位移键
//---------------------------------------------------------
void        key_wei(void)
{
        P1=0xfb;
        delay_1ms(1);
        if(port_key==0&&flag_wei==0&&windows==1)
        {
                wob_wei++;
                if(wob_wei>10)
                {
                        wob_wei=0;
                        flag_wei=1;
                        time_fanhui=0;
                        data_wei++;
                        if(data_wei>3)
                        {
                                data_wei=0;
                        }
                }
        }
        else
        {
                if(port_key==1)
                {
                        wob_wei=0;
                        flag_wei=0;
                }
        }
}
//---------------------------------------------------------
//加
//---------------------------------------------------------
void        key_inc(void)
{
        P1=0xbf;
        delay_1ms(1);
        if(port_key==0&&flag_inc==0)
        {
                wob_inc++;
                if(wob_inc>10)
                {
                        wob_inc=0;
                        flag_inc=1;
                        flag_inc_check=1;
                        time_fanhui=0;
                        flag_close=1;
                        if(windows==1)
                        {
                                if(data_wei==0)
                                {
                                        if(data_set<9999)
                                        {
                                                data_set++;
                                        }
                                }
                                else if(data_wei==1)
                                {
                                        if(data_set<9989)
                                        {
                                                data_set=data_set+10;
                                        }
                                        else
                                        {
                                                data_set=9999;
                                        }
                                }
                                else if(data_wei==2)
                                {
                                        if(data_set<9899)
                                        {
                                                data_set=data_set+100;
                                        }
                                        else
                                        {
                                                data_set=9999;
                                        }
                                }
                                else if(data_wei==3)
                                {
                                        if(data_set<8999)
                                        {
                                                data_set=data_set+1000;
                                        }
                                        else
                                        {
                                                data_set=9999;
                                        }
                                }
                        }
                }
        }
        else
        {
                if(port_key==1)
                {
                        wob_inc=0;
                        flag_inc=0;
                        flag_inc_check=0;
                }
        }
}
//---------------------------------------------------------
//减
//---------------------------------------------------------
void        key_dec(void)
{
        P1=0xef;
        delay_1ms(1);
        if(port_key==0&&flag_dec==0)
        {
                wob_dec++;
                if(wob_dec>10)
                {
                        wob_dec=0;
                        flag_dec=1;
                        flag_dec_check=1;
                        time_fanhui=0;
                        flag_close=1;
                        if(windows==1)
                        {
                                if(data_wei==0)
                                {
                                        if(data_set>0)
                                        {
                                                data_set--;
                                        }
                                }
                                else if(data_wei==1)
                                {
                                        if(data_set>=10)
                                        {
                                                data_set=data_set-10;
                                        }
                                        else
                                        {
                                                data_set=0;
                                        }
                                }
                                else if(data_wei==2)
                                {
                                        if(data_set>=100)
                                        {
                                                data_set=data_set-100;
                                        }
                                        else
                                        {
                                                data_set=0;
                                        }
                                }
                                else if(data_wei==3)
                                {
                                        if(data_set>=1000)
                                        {
                                                data_set=data_set-1000;
                                        }
                                        else
                                        {
                                                data_set=0;
                                        }
                                }
                        }
                }
        }
        else
        {
                if(port_key==1)
                {
                        wob_dec=0;
                        flag_dec=0;
                        flag_dec_check=0;
                }
        }
}
//---------------------------------------------------------
void        data_write(void)
{
        if(flag_write==1)
        {
                address_h=0x00;
                address_l=0x00;
                SECTOR_ERASE();
                at24_l=data_set;
                at24_h=data_set>>8;
                BYTE_PROGRAM(0x00,0x00,at24_h);
                BYTE_PROGRAM(0x00,0x01,at24_l);

                flag_write=0;
        }
}
//-----------------------------------------------
//                显示程序
//-----------------------------------------------
void        disp_loop(void)
{
        if(windows==0)
        {
                data_check=data_time;
        }
        else if(windows==1)
        {
                data_check=data_set;
        }
        if(flag_set==0||data_wei!=3)
        {
                num0 = data_check/1000;
                P1 = frg[num0];
                port_led1=0;
                port_led2=1;
                port_led3=1;
                port_led4=1;
                delay_1ms(4);
                port_led1=1;
                port_led2=1;
                port_led3=1;
                port_led4=1;
                delay_1ms(1);
        }
        if(flag_set==0||data_wei!=2)
        {
                num1 = (data_check%1000)/100;
                P1 = frg[num1];
                port_led1=1;
                port_led2=0;
                port_led3=1;
                port_led4=1;
                delay_1ms(4);
                port_led1=1;
                port_led2=1;
                port_led3=1;
                port_led4=1;
                delay_1ms(1);
        }
        if(flag_set==0||data_wei!=1)
        {
                num2 = (data_check%100)/10;
                P1 = frg[num2];
                port_led1=1;
                port_led2=1;
                port_led3=0;
                port_led4=1;
                delay_1ms(4);
                port_led1=1;
                port_led2=1;
                port_led3=1;
                port_led4=1;
                delay_1ms(1);
        }
        if(flag_set==0||data_wei!=0)
        {
                num3 = data_check%10;
                P1 = frg[num3];
                port_led1=1;
                port_led2=1;
                port_led3=1;
                port_led4=0;
                delay_1ms(4);
                port_led1=1;
                port_led2=1;
                port_led3=1;
                port_led4=1;
                delay_1ms(1);
        }
}
//---------------------------------------------------------
//初始化
//---------------------------------------------------------
void SysInit(void)
{
        P1M0=0xff;                //p1,0设定为开漏
        P1M1=0x00;                //p1,1-p1,7设定为推挽输出

        P3M0=0x7f;
        P3M1=0x00;                //推挽输出

        TMOD=0x11;                    //T0/T1=16BIT MODE
        TH0=0xF8;
        TL0=0x2F;                    //2ms
        TH1=0x3c;
        TL1=0xb0;                //50ms
        ET0=1;                        //开T0中断
        ET1=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T0
        TR1=1;                        //开启T1
        port_relay=1;
        port_led0=1;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at24_h=BYTE_READ(0x00,0x00);
        at24_l=BYTE_READ(0x00,0x01);
        data_set=at24_h;
        data_set=data_set<<8;
        data_set=data_set+at24_l;
        if(data_set>9999)
        {
                data_set=30;
        }
        data_time=data_set;
        while(1)
        {
                disp_loop();
                key_ok();
                key_wei();
                key_inc();
                key_dec();
                data_write();
        }
}

定时器(2秒再重复).rar

网友A:
补全原理图即可获得1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