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友相机标定源码 利用opencv实现

楼主(2018-08-06):
张正友相机标定。利用opencv实现

#include "opencv2/core/core.hpp"
#include "opencv2/imgproc/imgproc.hpp"
#include "opencv2/calib3d/calib3d.hpp"
#include "opencv2/highgui/highgui.h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fstream>
#include <iomanip>
using namespace cv;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
        //ifstream fin("calibdata.txt"); /* 标定所用图像文件的路径 */
        //ofstream fout("caliberation_result.txt");  /* 保存标定结果的文件 */
        //                                                                                   //读取每一幅图像,从中提取出角点,然后对角点进行亚像素精确化
        //cout << "开始提取角点………………";
        //int image_count = 0;  /* 图像数量 */
        //Size image_size;  /* 图像的尺寸 */
        //Size board_size = Size(4, 6);    /* 标定板上每行、列的角点数 */
        //vector<Point2f> image_points_buf;  /* 缓存每幅图像上检测到的角点 */
        //vector<vector<Point2f>> image_points_seq; /* 保存检测到的所有角点 */
        //string filename;
        //int count = -1;//用于存储角点个数。
        //while (getline(fin, filename))
        //{
        //        image_count++;
        //        // 用于观察检验输出
        //        cout << "image_count = " << image_count << endl;
        //        /* 输出检验*/
        //        cout << "-->count = " << count;
        //        Mat imageInput = imread(filename);

        ofstream fout("caliberation_result.txt");  /* 保存标定结果的文件 */
        cv::namedWindow("Image");
        cv::Mat imageInput;
        std::vector<std::string> filelist;//存放标定图片路径
        int image_count = 0;  /* 图像数量 */
        Size image_size;  /* 图像的尺寸 */
        Size board_size = Size(4, 6);    /* 标定板上每行、列的角点数 */
        vector<Point2f> image_points_buf;  /* 缓存每幅图像上检测到的角点 */
        vector<vector<Point2f>> image_points_seq; /* 保存检测到的所有角点 */
        int count = -1;//用于存储角点个数。
                                                                          //生成路径,此处表示图片放在工程根目录下的chessboards文件夹
        for (int i = 1; i <= 21; i++)
        {
                std::stringstream str;//setw(int n)用来控制输出间隔
                str << "chessboards/chessboard" << std::setw(2) << std::setfill('0') << i << ".jpg";//图片的相对路径
                std::cout << str.str() << std::endl;

                filelist.push_back(str.str());
                imageInput = cv::imread(str.str());
                cv::imshow("Image", imageInput);

                //if (image_count == 1)  //读入第一张图片时获取图像宽高信息
                //{
                //        image_size.width = imageInput.cols;
                //        image_size.height = imageInput.rows;
                //        cout << "image_size.width = " << image_size.width << endl;
                //        cout << "image_size.height = " << image_size.height << endl;
                //}

                /* 提取角点 */
                //if (0 == findChessboardCorners(imageInput, board_size, image_points_buf))
                //{
                //        cout << "can not find chessboard corners!\n"; //找不到角点
                //        exit(1);
                //}
                //else
                //{
                    findChessboardCorners(imageInput, board_size, image_points_buf);
                        Mat view_gray;
                        cvtColor(imageInput, view_gray, CV_RGB2GRAY);
                        findChessboardCorners(imageInput, board_size, image_points_buf);
                        /* 亚像素精确化 */
                        find4QuadCornerSubpix(view_gray, image_points_buf, Size(5, 5)); //对粗提取的角点进行精确化
                                                                                                   //cornerSubPix(view_gray,image_points_buf,Size(5,5),Size(-1,-1),TermCriteria(CV_TERMCRIT_EPS+CV_TERMCRIT_ITER,30,0.1));
                        image_points_seq.push_back(image_points_buf);  //保存亚像素角点
                                                                                                   /* 在图像上显示角点位置 */
                        drawChessboardCorners(view_gray, board_size, image_points_buf, false); //用于在图片中标记角点
                        imshow("Camera Calibration", view_gray);//显示图片
                        waitKey(200);//暂停0.5S

        }

        int total = image_points_seq.size();
        cout << "total = " << total << endl;
        int CornerNum = board_size.width*board_size.height;  //每张图片上总的角点数
        for (int ii = 0; ii<total; ii++)
        {
                if (0 == ii%CornerNum)// 24 是每幅图片的角点个数。此判断语句是为了输出 图片号,便于控制台观看
                {
                        int i = -1;
                        i = ii / CornerNum;
                        int j = i + 1;
                        cout << "--> 第 " << j << "图片的数据 --> : " << endl;
                }
                if (0 == ii % 3)        // 此判断语句,格式化输出,便于控制台查看
                {
                        cout << endl;
                }
                else
                {
                        cout.width(10);
                }
                //输出所有的角点
                cout << " -->" << image_points_seq[ii][0].x;
                cout << " -->" << image_points_seq[ii][0].y;
        }
        cout << "角点提取完成!\n";

        //以下是摄像机标定
        cout << "开始标定………………";
        /*棋盘三维信息*/
        Size square_size = Size(10, 10);  /* 实际测量得到的标定板上每个棋盘格的大小 */
        vector<vector<Point3f>> object_points; /* 保存标定板上角点的三维坐标 */
                                                                                   /*内外参数*/
        Mat cameraMatrix = Mat(3, 3, CV_32FC1, Scalar::all(0)); /* 摄像机内参数矩阵 */
        vector<int> point_counts;  // 每幅图像中角点的数量
        Mat distCoeffs = Mat(1, 5, CV_32FC1, Scalar::all(0)); /* 摄像机的5个畸变系数:k1,k2,p1,p2,k3 */
        vector<Mat> tvecsMat;  /* 每幅图像的旋转向量 */
        vector<Mat> rvecsMat; /* 每幅图像的平移向量 */
                                                  /* 初始化标定板上角点的三维坐标 */
        int i, j, t;
        for (t = 0; t<image_count; t++)
        {
                vector<Point3f> tempPointSet;
                for (i = 0; i<board_size.height; i++)
                {
                        for (j = 0; j<board_size.width; j++)
                        {
                                Point3f realPoint;
                                /* 假设标定板放在世界坐标系中z=0的平面上 */
                                realPoint.x = i*square_size.width;
                                realPoint.y = j*square_size.height;
                                realPoint.z = 0;
                                tempPointSet.push_back(realPoint);
                        }
                }
                object_points.push_back(tempPointSet);
        }
        /* 初始化每幅图像中的角点数量,假定每幅图像中都可以看到完整的标定板 */
        for (i = 0; i<image_count; i++)
        {
                point_counts.push_back(board_size.width*board_size.height);
        }
        /* 开始标定 */
        calibrateCamera(object_points, image_points_seq, image_size, cameraMatrix, distCoeffs, rvecsMat, tvecsMat, 0);
        cout << "标定完成!\n";
        //对标定结果进行评价
        cout << "开始评价标定结果………………\n";
        double total_err = 0.0; /* 所有图像的平均误差的总和 */
        double err = 0.0; /* 每幅图像的平均误差 */
        vector<Point2f> image_points2; /* 保存重新计算得到的投影点 */
        cout << "\t每幅图像的标定误差:\n";
        fout << "每幅图像的标定误差:\n";
        for (i = 0; i<image_count; i++)
        {
                vector<Point3f> tempPointSet = object_points[i];
                /* 通过得到的摄像机内外参数,对空间的三维点进行重新投影计算,得到新的投影点 */
                projectPoints(tempPointSet, rvecsMat[i], tvecsMat[i], cameraMatrix, distCoeffs, image_points2);
                /* 计算新的投影点和旧的投影点之间的误差*/
                vector<Point2f> tempImagePoint = image_points_seq[i];
                Mat tempImagePointMat = Mat(1, tempImagePoint.size(), CV_32FC2);
                Mat image_points2Mat = Mat(1, image_points2.size(), CV_32FC2);
                for (int j = 0; j < tempImagePoint.size(); j++)
                {
                        image_points2Mat.at<Vec2f>(0, j) = Vec2f(image_points2[j].x, image_points2[j].y);
                        tempImagePointMat.at<Vec2f>(0, j) = Vec2f(tempImagePoint[j].x, tempImagePoint[j].y);
                }
                err = norm(image_points2Mat, tempImagePointMat, NORM_L2);
                total_err += err /= point_counts[i];
                std::cout << "第" << i + 1 << "幅图像的平均误差:" << err << "像素" << endl;
                fout << "第" << i + 1 << "幅图像的平均误差:" << err << "像素" << endl;
        }
        std::cout << "总体平均误差:" << total_err / image_count << "像素" << endl;
        fout << "总体平均误差:" << total_err / image_count << "像素" << endl << endl;
        std::cout << "评价完成!" << endl;
        //保存定标结果
        std::cout << "开始保存定标结果………………" << endl;
        Mat rotation_matrix = Mat(3, 3, CV_32FC1, Scalar::all(0)); /* 保存每幅图像的旋转矩阵 */
        fout << "相机内参数矩阵:" << endl;
        fout << cameraMatrix << endl << endl;
        fout << "畸变系数:\n";
        fout << distCoeffs << endl << endl << endl;
        for (int i = 0; i<image_count; i++)
        {
                fout << "第" << i + 1 << "幅图像的旋转向量:" << endl;
                fout << tvecsMat[i] << endl;
                /* 将旋转向量转换为相对应的旋转矩阵 */
                Rodrigues(tvecsMat[i], rotation_matrix);
                fout << "第" << i + 1 << "幅图像的旋转矩阵:" << endl;
                fout << rotation_matrix << endl;
                fout << "第" << i + 1 << "幅图像的平移向量:" << endl;
                fout << rvecsMat[i] << endl << endl;
        }
        std::cout << "完成保存" << endl;
        fout << endl;
        /************************************************************************
        显示定标结果
        *************************************************************************/
        Mat mapx = Mat(image_size, CV_32FC1);
        Mat mapy = Mat(image_size, CV_32FC1);
        Mat R = Mat::eye(3, 3, CV_32F);
        std::cout << "保存矫正图像" << endl;
        string imageFileName;
        std::stringstream StrStm;
        for (int i = 0; i != image_count; i++)
        {
                std::cout << "Frame #" << i + 1 << "..." << endl;
                initUndistortRectifyMap(cameraMatrix, distCoeffs, R, cameraMatrix, image_size, CV_32FC1, mapx, mapy);
                StrStm.clear();
                imageFileName.clear();
                string filePath = "chess";
                StrStm << i + 1;
                StrStm >> imageFileName;
                filePath += imageFileName;
                filePath += ".bmp";
                Mat imageSource = imread(filePath);
                Mat newimage = imageSource.clone();
                //另一种不需要转换矩阵的方式
                //undistort(imageSource,newimage,cameraMatrix,distCoeffs);
                remap(imageSource, newimage, mapx, mapy, INTER_LINEAR);
                StrStm.clear();
                filePath.clear();
                StrStm << i + 1;
                StrStm >> imageFileName;
                imageFileName += "_d.jpg";
                imwrite(imageFileName, newimage);
        }
        std::cout << "保存结束" << endl;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