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L08XE单片机的io口可以和51单片机的io口连接吗?

楼主(2018-08-06):
   STC11L08XE单片机的io口可以和51单片机的io口连接吗?直接连接STC11L08XE会不会烧坏?

网友A:
不确定,之前试过一次,烧了一个IO口

网友B:
1. 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般没这个必要吧。
2. 如果必须的话,在保证逻辑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建议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般没这个必要吧。
2. 如果必须的话,在保证逻辑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建议加限流电阻。

因为我用ld3320模块(主控芯片:STC11L08XE)控制窗帘(步进电机加驱动器)但是不能转,我用52芯片单独接能转,所以我想用触发的方式语音控制窗帘转。

网友C:
当你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建议加限流电阻。

网友D(2019-01-13):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用LD3320模块控制步进电机电机不转的情况了,口令识别正确但是电机不转,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