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ESP8266远程控制几块多余的板子

楼主(2018-08-06):
玩了8266也有那么久了,从写8266固件到写安卓软件,最后到画ad,pcb打样,画了我不少时间,可以实现广域网控制,而非局域网,现在有几块多余的板子,由于是打样自己回来焊的,没有大神们焊的好,大神们就不要喷了,适合初学的学习,上面有一块stc12c5a60s2单片机,ch340可以给8266和单片机烧写程序,8266自己写固件,没有用AT指令,要的可以联系我593831223,先说不免费,你都不知道我踩坑的时候有多无奈

网友A:
这个要顶一下,坚持到这一步不容易。

网友B(2018-09-20):
咨询一下楼主,esp8266外网控制如何配置?我现在内网能控制,外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esp8266外网控制如何配置?我现在内网能控制,外网不行。

外网需要连接服务器,然后再传数据给服务器,

网友C(2018-11-04):
楼主怎么联系,我想要几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网需要连接服务器,然后再传数据给服务器,

怎么联系,我想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esp8266外网控制如何配置?我现在内网能控制,外网不行。

OneNET 中国移动物联网开放平台

网友E(2018-12-17):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esp8266外网控制如何配置?我现在内网能控制,外网不行。

esp8266内网能控制成功,外网控制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需要在外网也能连接到你的模块,简单的方法,在路由器上设置应该虚拟服务器(端口指向你的模块内网IP),如果你的路由器是TP-LINK就很简单(只要创建一个域名,路由器有这个功能),手机APP连接这个域名就OK了,远程电脑也可以连接这个域名。

网友F(2019-03-15):
指令怎么从服务器到下位机呀?还要写socket一样的东西么?还是找到ip就能取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令怎么从服务器到下位机呀?还要写socket一样的东西么?还是找到ip就能取指令

你用的什么服务器???模块和下位机登录服务器就可以了,其他的事交给服务器

楼主:
现在免费送空板子,邮费自付,元器件自己焊接

网友G:
给网络支持方面充充电,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