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用74HC595控制三个4位的数码管

楼主:
求各位大神教一下怎么用一个74HC595控制三个4位的数码管

网友A(2018-08-06):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就有:http://www.51hei.com/bbs/dpj-44575-1.html

坛子里那个讨论我也看过,可是还是不懂怎么去用一个595控制三个四位的数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就有:http://www.51hei.com/bbs/dpj-44575-1.html

坛子里的讨论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

网友C: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三个四位的数码管”?

如果就一个数码管(就显示一位数)用一个595可以作为段驱动。如果有两位或以上,就需要两片595,一个做段驱动,一个做位驱动。
如果你是“三个四位的数码管”我可以理解成3*4=12个数码管,如果是这样,你就需要3片595,一片段驱动,两片位驱动(级联)。

网友D:
弄懂74HC595,看这里,本人在学习中整理。其实,理解74HC595,记住它可以 锁存 数据,这样 就理解了!前一秒比如用P1口送出数据到74HC595(U1), 锁存;下一个秒用同一个P1口送到74HC595(U2);分时输出,这样就理解了

网友D:
若想更明白 ,可以看 云龙单片机  ---点阵部分,讲的 透彻!

网友E:
这个网上一搜一堆程序吧

网友F:
我发一个完整的程序,看一下就明白了。可以直接用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f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seg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disbuf[8]={0,0,0,0,0,0,0,0};

//-----------------------------------------------------------------------------
// 函数原形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void);                                        // 主函数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LED显示
void LED_OUT(uchar X);                                // LED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LED字模表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 = P1^2;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
// 全局变量
uchar LED[8];        //用于LED的8位显示缓存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LED[0]=1;
        LED[1]=2;
        LED[2]=3;
        LED[3]=4;
        LED[4]=5;
        LED[5]=6;
        LED[6]=7;
        LED[7]=8;

        while(1)
        {
                LED4_Display ();
        }
}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4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3];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8);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5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4];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10);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6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5];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20);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7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6];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40);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8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7];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80);

        RCLK = 0;
        RCLK = 1;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若想更明白 ,可以看 云龙单片机  ---点阵部分,讲的 透彻!

我下载了,在 016-LED点阵驱动原理及应用 没有看到595啊介绍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下载了,在 016-LED点阵驱动原理及应用 没有看到595啊介绍啊

你需要看595的数据手册,595是串行数据输入,并行数据输出,8个输出引脚,数码管一般说的是8段的数码管,就是显示一个8字加小数点。多位的数码管一般用动态显示的方式驱动,可以找动态显示的资料。如果使用595连接数码管的段引脚,那就需要一个其他的芯片连接数码管的位引脚。595主要是用来减少使用单片机引脚的数量。

网友I:
Q0--Q7: 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
Q7': 级联输出端。将它接下一个595的DS端。
DS: 串行数据输入端,级联的话接上一级的Q7'。

网友J:
介绍你几个参考案例,自己去对照研究。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三个四位的数码管”?

如果就一个数码管(就显示一位数)用一个595可以作为段驱 ...

是总共十二个数码管把读取到的数字动态显示,用三个74hc595能做到吗?

网友K:
看595PDF有详细介绍,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是总共十二个数码管把读取到的数字动态显示,用三个74hc595能做到吗?

两只595控12个com,一只595控ABCDEFGH,不过估计动态显示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