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NRF24L01之间每次传输4个字节数据,前两位和后两位顺序不定期颠倒是为什么?

楼主(2018-08-06):
比如1A90,偶尔会变成901A

网友A:
每次传输完毕后,记得delay(2);目的是存入进去,中间要间隔。记得上下位机都要delay(2)

网友B(2023-02-21):
还有这种事?不是已经CRC容错了吗?

网友C:
这么成熟的模块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可以看到真正的大端、小端数据了。

网友E:
程序问题的多

网友F:
我也发现是这样,不过我用的是别的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