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了keil4可是行数显示不了怎么弄

楼主:
到底要怎么弄啊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A(2018-08-06):
左上角【Edit】中选择【Configuration】,然后选择里面的【Editor】,然后选择【C/C++ Files】,里面有个“Show Line Number”,打个勾,选上,确定。看看这样行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Edit】中选择【Configuration】,然后选择里面的【Editor】,然后选择【C/C++ Files】,里面有个“ ...

不行

网友C:
这样也不行

网友D:
直接用source insight

网友E:
估计是你版本问题了。换一个版本。换一个安装目录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Edit】中选择【Configuration】,然后选择里面的【Editor】,然后选择【C/C++ Files】,里面有个 ...

这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