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8-08-06):
单片机用的STC11L08XE,现在有一个ULN2003驱动器,接上之后电机不转,但uln2003上四个输出口灯有微弱亮光,求解!!!!程序应该没问题,就是四相轮流供电,但就是不转,是不是uln2003上加的电压太小?(万用表测过,5V左右)是不是需要加到12V才行???还是说电机有问题??用的旧电机,不确定是否完好。。。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回帖奖励 +2

你是什么电机?不是什么点击都能用直流驱动的。电压也不是随便来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B:
四相五线步进电机用万用表测,分别测量公共端与四个接口阻值,阻值一样电机就是好的。电压不好确定,看你用什么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电机?不是什么点击都能用直流驱动的。电压也不是随便来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我之前单独用51单片机试过,是可以转的,之后我是想用ld3320,STC11L08XE,做主控语音控制正反转,结果4个灯就闪了一下,然后就不亮了。

网友C:
对于四相五线的电机 驱动方式一般有四相四拍、四相八拍
四相轮流供电是什么方式?

网友D:
估计是电流不够----万用表测不出来的。因为有延迟

网友E:
是不是延时太短了,电机抖不抖啊

网友F:
需要确认步进电机类型。大部分需要12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四相五线的电机 驱动方式一般有四相四拍、四相八拍
四相轮流供电是什么方式?

是四相四拍的

网友G:
看一下电机的说明

网友H:
一般的不仅电机的电压都比较高。2003的VCC不要用控制芯片上的5V。还有一点,不管是控制器的地,还是外电源的地,都要共地。

网友I:
步进电机用的太大了吧

网友J(2020-01-10):
电流不够,你电池单独供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