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218S这是什么器件?老板叫我买这个东西,网上找不到

楼主(2018-08-06):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请问SG218S这是什么器件,老板叫我买这个东西,网上找不到。求助

网友A:
不知道SG218S代表什么意思,但从图形看应该是光电传感器。同类器件很多。

网友B:
你这个是槽型光电开关 对射式传感器

网友C:
光电开关

网友D:
旋转90度,然后去百度,看下  就可以看到--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