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一个平衡车,共享一下STM32程序代码

楼主(2018-08-06):
这个平衡车是我这个暑假的作品,因为之前主要是在硬件方面学习,现在想在软件方面加深点,并且学下PID,明白之后发现PID其实不是很难,难在调整各种参数。因为刚刚完成,所以程序注解不是很详细,所以不好意思,主控芯片是STM32f103,驱动使用L298N,电机使用带编码器电机,因为我有一个编码器电机的编码器是坏的,所以只用了一个,但是程序里两个都写好了,到手直接改下就好。照片会员等级太低了不好发,所以就只能文字描述了哈哈。
补下图片:
电池:(3颗18650组成12V,贼丑)
电机驱动板L298N:
编码电机:
STM32F103ZET6主控板:(实际应用中STM32F103C8T6足以,因为不要钱的所以用这块板)以及NFR24L01模块用作无限遥控,因为这部分比较简答,所以展示还没写:
车身结构是3D打印的,上部分没打好还有超声波模块支架,下面附加的模型内有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encode.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i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extern float Count;  ///编码器故障,展示只有编码器2有用
extern float Count2;
extern float countD_value;
extern float Old_Count;
extern float Old_Count2;
extern float countD_value2;
extern float count_AND;

u16        Parameter = 1881;                                                                                                    //输入编码器线数
//u8 t=0,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u8 key;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                                        //温度
float PIDoutALL;

void int_all(void);
void Get_Data(void);

int main(void)
{
        int_all();
        while(1)
        Get_Data();

}

void int_all(void)
{
    uart_init(1152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SystemInit();
          delay_init();
                NVIC_Cfg();
                GPIO_Cfg();
    TIM1_Init();
    TIME2_INT(10,7199);//1ms
          TIM_Cfg();
    TIM_Cmd(TIM3,ENABLE);
          TIM4_Init();
          OLED_Init();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LED1_INT();
          Angle_PID_init();
          Speed_PID_init();
          KEY_Init();
}

void Get_Data(void)
{
//        u8 t=0,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        u8 key;
//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        short temp;                                        //温度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        LCD_Init();                                           //初始化LCD
//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LED1=1;
        LED2=1;
        OLED_ShowStr(16, 0,"Balance Car",2);
//  OLED_ON();

//        while(mpu_dmp_init())
//         {
                LED2=0;
                OLED_ShowStr(0, 2,"Int MPU6050 . ",2);
                delay_ms(300);
                OLED_ShowStr(0, 2,"Int MPU6050 ..",2);
                delay_ms(300);
                OLED_ShowStr(0, 2,"Int MPU6050 ...",2);
                delay_ms(300);
                OLED_ShowStr(0, 2,"               ",2);
//        }
        OLED_ShowStr(0, 2,"MPU6050 Check Ok",2);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MPU6050 OK");
//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0:UPLOAD ON/OFF");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 Temp:    . C");
//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Pitch:    . C");
//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 Roll:    . C");
//         LCD_ShowString(30,260,200,16,16," Yaw :    . C");
         while(1)
        {
                key=KEY_Scan(0);
//                if(key==KEY0_PRES)
//                {
//                        report=!report;
//                        if(report)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                        els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FF");
//                }
                LED1=1;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                        if(report)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                        if(report)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            if((t%10)==0)
//                   {
         pid.Pv=pitch;         //角度PID输入
                           pid2.Pv2=count_AND;   //速度PID输入

                                 Angle_PID_Calc();    //角度PID计算
                           Speed_PID_Calc();    //速度PID计算

                           PIDoutALL=pid2.OUT2+pid.OUT; //双环PID合成

                                 if(PIDoutALL<0)
                                 ALL_right(-PIDoutALL+13);
                                 if(PIDoutALL>0)
                                 ALL_left(PIDoutALL+13);

//                                if(temp<0)
//                                {
////                                        LCD_ShowChar(30+48,200,'-',16,0);                //显示负号
//                                        temp=-temp;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30+48,200,' ',16,0);                //去掉负号
////                                LCD_ShowNum(30+48+8,200,temp/100,3,16);                //显示整数部分
////                                LCD_ShowNum(30+48+40,20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temp=pitch*10;
//
//
//                                if(temp<0)
//                                {
////                                        LCD_ShowChar(30+48,220,'-',16,0);                //显示负号
//                                        temp=-temp;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30+48,220,' ',16,0);                //去掉负号
//                                LCD_ShowNum(30+48+8,22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                                LCD_ShowNum(30+48+40,22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temp=roll*10;
//
//
//                                if(temp<0)
//                                {
//                                        LCD_ShowChar(30+48,240,'-',16,0);                //显示负号
//                                        temp=-temp;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30+48,240,' ',16,0);                //去掉负号
//                                LCD_ShowNum(30+48+8,24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                                LCD_ShowNum(30+48+40,24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temp=yaw*10;
//
//
//
//                                if(temp<0)
//                                {
//                                        LCD_ShowChar(30+48,260,'-',16,0);                //显示负号
//                                        temp=-temp;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30+48,260,' ',16,0);                //去掉负号
//                                LCD_ShowNum(30+48+8,26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                                LCD_ShowNum(30+48+40,26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t=0;
////                                LED0=!LED0;//LED闪烁
//                  }
                }
//                t++;
                if(Old_Count != Count)                                                                                                    //如果先前的计数值与当前计数值不相等,说明编码器已转动打印当前数值
                {
                        LED1=0;
                        OLED_ShowStr(0, 0,"AUTO Parking Station",1);
                }
//
        }

}

这里还有一个是我平衡车3D模型,可以进行3D打印:

网友A:
好东东 能补一下图吗?本站所有会员等级都能发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能补一下图吗?本站所有会员等级都能发图的

好的,我先拍下图片,谢谢您

网友B:
非常不错,有图更好

网友C:
老哥~  你车轮和电机在哪买的 连接可以发一下不

网友D(2018-09-05):
这也太强了吧

网友E:
为什么打不开,只要头文件,没有可以打开的程序

网友F(2018-11-14):
好东西,谢谢分享,最近在做两轮平衡小车

网友G(2018-12-28):
有用什么 传感器吗

网友H(2019-02-21):
参考一下

网友I(2019-12-24):
大佬,请问下使用扭力和减速比与你的不同的电机,需要修改程序的哪里?

网友J(2024-08-07):
厉害,佩服佩服,我有个坏的平衡车能修好吗

网友K:
老哥,这机械位置结构也能站得起来,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