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语音识别SYN6288+合成模块程序YS-LDV7语音识别

楼主(2018-08-06):
前端日子比赛,买了一块SYN6288的语音合成模块和YS-LDV7语音识别,但是程序是51的,所以自己手动改写成了stm32版的,而且还附带了语音控制开关灯的代码,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N6288.h"
#define RxBufferSize 1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 FILE *f);
void delay_nms(u16 time);//延时子程序
extern void SYN_FrameInfo(uint8_t Music,uint8_t *HZdata);

unsigned char RxBuffer[RxBufferSize];
unsigned char CmdBuffer[RxBufferSize];
extern unsigned char Rx_Flag=0;
unsigned char RxCounter=0;
u16 i;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开启发送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清发送结束位
  serial3_ini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  printf("打开LED灯,请输入LEDON!\n");
//  printf("关闭LED灯,请输入LEDOFF!\n");
//  printf("输入错误的话,LED灯闪烁3次!\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PA8置位,LED1灯灭
memset(CmdBuffer,10,0);
while(1)
{
if (Rx_Flag==1)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关闭接收中断
Rx_Flag=0;
RxCounter=0;
if (strstr(CmdBuffer,"LEDOFF\r\n"))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PA8置位,LED1灯灭
memset(CmdBuffer,10,0);
delay_nms(1000);
SYN_FrameInfo(0,"灯已经关闭了");
}
else if(strstr(CmdBuffer,"LEDON\r\n"))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PA8清零,LED1灯亮
memset(CmdBuffer,10,0);
delay_nms(1000);
SYN_FrameInfo(0,"灯已经打开了");
}
else
{
for (i=0;i<3;i++)
{
memset(CmdBuffer,1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PA8清零,LED1灯亮
delay_nms(10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PA8置位,LED1灯灭
delay_nms(200);
     }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接收中断,接收寄存器不空(RXNE=1)时产生中断
    }
        }
               }

/*-------------------------------------------------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AFIO的时钟,串口属于复用功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1的时钟, USART1挂接到APB2上。其他USART2-5挂接到APB1上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GPIO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GPIO初始化结构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配置管脚PA10/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置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配置管脚PA9/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IO口配置为复用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配置管脚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IO口配置为推挽输出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工作频率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8口
}

/*-------------------------------------------------NVIC配置---------------------------------------------------------*/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NVIC配置
{ //配置NVIC相应的优先级位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优先级分组1(0:4,0位抢占优先级、4位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设置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105. /*----------------------------------------------串口2配置------------------------------------------------------------*/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子优先级为0
//串口中断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WordLength_8b; //8 位数据
//USART_WordLength_9b; //9 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StopBits_1 ;//在帧结尾传输 1 个停止位
//USART_StopBits_0.5;//在帧结尾传输 0.5 个停止位
//USART_StopBits_2 ;//在帧结尾传输 2 个停止位
//USART_StopBits_1.5;//在帧结尾传输 1.5 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Parity_No ;//奇偶失能
//USART_Parity_Even;//偶模式
//USART_Parity_Odd ;//奇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 //发送请求 RTS使能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CTS; //清除发送 CTS使能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RTS和 CTS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发送使能
//USART_Mode_Rx;//接收使能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接收中断,接收寄存器不空(RXNE=1)时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开启发送中断,发送寄存器空(TXE=1)时能产生中断
//串口的发送中断有两个,分别是:
// l发送数据寄存器空中断(TXE)
// l发送完成中断(TC)
USART_Cmd(USART2, ENABLE); //启动USART
}

/*----------------------------------------------发送函数------------------------------------------------------------*/

int fputc(int ch,FILE *f)
{
if(ch=='\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ch);
return ch;
}

/*------------------------------------------------------延迟函数----------------------------------------------------*/

void delay_nms(u16 time)//延时子程序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自己定义
while(i--) ;
}
}

/*--------------------------------------------------中断服务函数--------------------------------------------------------*/

//需要设置串口接收中断和定时器3中断,中断时间为1ms
//------------------------------------------------------------------
//函数名: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输入参数:null
//返回参数:null
//说明:串口接收中断服务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1 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int i=0;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接收寄存器是否非空
{//如果接收寄存器非空,说明检测到中断读入
RxBuffer[RxCounter++]=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if (RxBuffer[RxCounter-1]=='\n') //如果检测到换行,则设置接收标志为1.
// \n:换行,光标到下行行首;
// \r:回车,光标到本行行首
{
Rx_Flag=1;
for (i=0;i<RxCounter;i++)//把接收到的数据缓存到CmdBuffer中
{
CmdBuffer[i]=RxBuffer[i];
}
CmdBuffer[RxCounter]=0; //发送缓冲区结束符
RxCounter=0;
}
if(RxCounter == RxBufferSize) //如果接收缓冲区满了。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关闭接收中断
Rx_Flag=1;
CmdBuffer[RxCounter]=0; //接收命令缓冲区结束符
RxCounter=0;
}
}
}

123

网友A(2018-10-15):
谢谢分享,想搞个语音识别的

网友B:
正好用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谢谢分享,正在使用

网友C:
第一次浏览网站,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D(2019-07-12):
怎么一堆错误啊

网友E:
有机会想各版主聊一下,关与语音控制这块的知识。

网友E:
有机会想和楼主聊聊关与语音控制这块的知识。

网友F:
大佬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G(2020-03-21):
请问stm32F4用的话,需要改哪里呢

网友H(2020-04-26):
特别感谢楼主扥分享  但是有一些备注好像忘改了 不太熟练结果有些地方看了好久 不太熟练的师兄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备注

网友I(2021-03-27):
请问您使用的STM32的具体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