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接收问题

楼主(2018-08-06):
我用普中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收数据,为什么用asscom串口调试助手却接收不到数据,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两个串口调试助手共用一个串口号很容易出错的,在设备管理器设置“关闭设备”,等一下大概十多秒时间,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再“开启设备”。或者重新开机,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哈

网友B:
可以用SSCOM4.2   发送文件有进度条提示

网友C:
把另一个关闭

网友D:
两个串口软件用同一个串口不能同时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