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双层板布线问题

楼主(2018-08-06):
在看Altium Designer视频教学时发现他们布线都是top层为主,top布不了才到底层布线,想问如果是直插式元件的布线也是在顶层,然后制作时在底层焊锡牢固,那顶层的直插式元件不是未必和顶层的铜线相连,这不是短路元件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什么是过孔,以及过孔的作用

假如4层板加了vcc和gnd层,那我焊盘的网络为vcc能自动连接到vcc层吗?还是要改为过孔

网友C:
线路板过孔是为连接2层而做的导通空。

网友D:
双面板布线走向一般采用互为垂直的方法,表面贴装元件以顶层布线为主,直插式元件以底层布线为主,并以直插元件焊盘连通上下层为主;过孔为辅。厂家制作双面板的焊盘和过孔的内壁都是沉铜连通的,不存在你担忧的事情。

网友B:
了解一下,什么是过孔,以及过孔的作用

网友E:
直插式的器件,会在顶层和底层连接在一起的。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