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学单片机 自己动手 做开发板或者自己搭电路,需要购买哪些常用器材?

楼主(2018-08-06):
求教 学单片机 自己动手 做开发板或者自己搭电路,需要购买哪些常用元件,器材?

------哪位 能开列 一个清单吗?在哪个网站买?请 推荐 一下

网友A:
usb转串口
电源
蜂鸣器
直流电机驱动
LCD12864
LCD1602
继电器
isp下载桌
复位电路
8-8矩阵
1-4独立按键
红外发射,接受
LED灯泡

网友B:
如果之前没有玩过单片机,那么最好是买个单片机来玩一段时间,再去画板子。

网友B:
如果之前玩过开发板了,或者学过单片机的课程,那么单片机做起来并不难:
单片机芯片
晶振
3.3V稳压芯片
micro-USB母座
若干电容电阻
排针引出IO口
引出调试接口

好了,再搞一个CH430,感觉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先用洞洞板搭建一个最小系统,逐渐增加内容。

网友D:
我自己弄了一个小系统板,就51芯片和芯片插座还有晶振一个,10uf电解电容一颗,30Pf瓷片电容两颗,还用了一颗10k的电阻,买一块洞洞板按照百度哪里51最小系统板的电路图直接就焊,现在用做一个自动裁纸机的小小控制器,电源直接就用手机充电器的充头,这个路子有点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