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单层板双层板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8-08-06):
直插式元件和布线都在顶层(很多教程都这种),然后底层用于焊接,那顶层的直插式元件不是有可能和顶层的那些铜线不相连而短路吗?(所以我一般都在底层布线,就是想问问为什么都在顶层布线,双面板也一样,直插式元件在顶层布线底层焊接不是也可能短路??)

网友A:
怎么会?PCB除了设计有焊盘的地方用来焊接元件外,其余地方会用油漆覆盖防止短路,走线部分也是可以设置安全距离,规则里面设置不允许线与线短路,正常来说不会出现你说的短路情况。

网友B:
"不相连而短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制作出来的PCB上边都是有绿油的,起来绝缘作用,只有焊盘漏铜的,起连接作用,所以不会短路的。单面板一般都是在底层布线。双面板顶层底层布线都可以,看公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相连而短路"是什么意思?

那请问如果我单层板直插式元件顶层放置顶层布线,那焊接在顶层还是底层(焊接点在底层不是可能元件与铜线接触不好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出来的PCB上边都是有绿油的,起来绝缘作用,只有焊盘漏铜的,起连接作用,所以不会短路的。单面板一般 ...

那如果单层板直插式元件放置顶层且顶层布线,那焊接点在顶层还是底层(我以为是底层,所以顶层元件引脚和铜线可能接触不好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PCB除了设计有焊盘的地方用来焊接元件外,其余地方会用油漆覆盖防止短路,走线部分也是可以设置安 ...

那如果单层板直插式元件放置顶层且顶层布线,那焊接点在顶层还是底层(我以为是底层,所以顶层元件引脚和铜线可能接触不好而短路)

网友D:
焊接点周围叫焊盘,焊盘是联通上层和下层的,你只要把元件焊接到焊盘上,它就跟两层都连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单层板直插式元件放置顶层且顶层布线,那焊接点在顶层还是底层(我以为是底层,所以顶层元件引脚和 ...

接触不好那是叫断路,而不是短路,不一样的慨念。

网友E(2018-12-29):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PCB除了设计有焊盘的地方用来焊接元件外,其余地方会用油漆覆盖防止短路,走线部分也是可以设置安 ...

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双层板布线的时候要一层一层布吗,还是按什么网络走线布呢

网友F:
不会的,制作过孔的时候只有一部分铜可以导通信号,而超过那个范围就被工艺隔离了,是不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G(2020-01-05):
楼主的意思是 元器件和焊盘都在顶层  所以焊不上是嘛

网友H:
不短路的,过波峰焊正面不连锡

网友I:
你在画板的时候设计规则设置跟检测没有错误,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过孔要盖油处理,有可能焊接直插元件的时候跟旁边没有盖油的过孔有接触,而产生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