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L8M161A单片机圣诞灯程序,含有开关和8模式变化闪烁彩灯

楼主:
圣诞灯程序,含有开关和8模式变化闪烁彩灯,汇编语言写的,晟矽微电子的开发软件
MN-NSTSUN8T产品功能说明
一、产品型号:MN-NSTSUN8T(输入1.2V升压到5V)
二、    功能:单轻触开关8功能
1、轻触开关控制
4、光控功能:
1) 当白天S+有高电平时,关闭输出,晚上S+为低电平时,打开输出
三、原理图如下:

;----------------------------------------------------
;Project: 圣诞灯
;Mcu    : KSL8M161A SOP8
;Editor : JAMES.LIN
;Version: V3.2
;       : 双脚驱动
;       ; 芯片引脚更改,使用新的封装,第4脚为复位,需要外部上来
;====================================================
;Spec   : - 1.PA1是按键输入    ;
;         - 2.PA4/PA5输出引脚  ;
;         - 3.模式可以记忆     ;
;====================================================
;             |----\/----|
;           1-|VDD    VSS|-8
;    KEY_PIN2-|PA2    PA4|-7LED_A_PIN
;    KEY_PIN3-|PA1    PA5|-6LED_B_PIN
;        key -|PA3    PA0|-5 day_night
;             |----------|
;----------------------------------------------------
#include "KSL8M161.inc"
;====================================================
;SRAM 0x40~0x7F
;====================================================
Acc_buf           equ       0x040
Pflag_buf         equ       0x041
cnt_delay2_buf    equ       0x042
cnt_delay1_buf    equ       0x043

EEP_ADDR          equ       0x044 ;eeprom address register
EEP_DATA          equ       0x045 ;eeprom data register
cnt_dataL         equ       0x046
step_buf          equ       0x047

cyc_min_buf       equ       0x048
pwm_cyc_buf       equ       0x049
pwm_low_buf       equ       0x04a
cyc_mid_buf       equ       0x04b ;
cyc_max_buf       equ       0x04c ;大的循环次数
incre_color_buf   equ       0x04d ;
decre_color_buf   equ       0x04e

;cyc_delay_buf     equ       0x04f
;cnt_data_key2     equ       0x050

Flag1_buf        equ            0x070
;=================FLAG BITS==========================
#define  day_night_F         Flag1_buf,1 ; = 1 night | = 0 day
#define  WRITE_FLAG          Flag1_buf,2 ;eeprom 写标志
#define  key1_on_F           Flag1_buf,3 ;
#define  key1_up_F           Flag1_buf,4 ;
#define  key1_del_F          Flag1_buf,5 ;
#define  xuexi_code_F        Flag1_buf,6 ;
#define  sleep_f             Flag1_buf,7 ;学习完成标志
mode_buf         equ     0x071
;=================开始工作寄存器====================
#define   mode1_all_f         mode_buf,0 ;模式1标志
#define   mode2_jt_pao_f      mode_buf,1 ;模式2标志
#define   mode3_jt_shan_f     mode_buf,2 ;模式3标志
#define   mode4_jt_huxi_f     mode_buf,3 ;模式4标志
#define   mode5_jt_2shan_f    mode_buf,4 ;模式5标志
#define   mode6_ts_huxi_f     mode_buf,5 ;模式6标志
#define   mode7_jt_ks3_f      mode_buf,6 ;模式7标志
#define   mode8_ts_liang_f    mode_buf,7 ;模式8标志

mode_pwm_buf     equ     0x072
#define   led2_open_f         mode_pwm_buf,0

;====================================================
;Io spec
;====================================================
;;---------------IO BITS---------------------------
#define key_pin       PORTA,3         ;继电器输出
#define led_a_pin     PORTA,4         ;LED输出
#define led_1_pin     PORTA,2
#define led_b_pin     PORTA,5         ;无线接收引脚
#define led_2_pin     PORTA,1         ;
#define key_day_pin   PORTA,0         ;白天晚上判断引脚
;====================================================

;====================================================
;main program start
;====================================================
     org      0x00
     ljump    start
     org      0x04
     ljump    intterupt
;====================================================
start:
     clrwdt
     BANKSEL           MSCKCON
     bset         MSCKCON,4                ;打开LVR
     BANKSEL           INTCON                ;中断寄存器
     bclr           INTCON,GIE               ;禁止外部中断
     BANKSEL           WDTCON
     bclr          WDTCON,SWDTEN            ;关闭开门狗寄存器
     BANKSEL           PORTA
     clrr          PORTA
     BANKSEL           TRISA
     movai         00001001B                ;0为输出 1为输入
     movra          TRISA                    ;IO输入输出寄存器

     BANKSEL           WPUA
     movai         00000001B                ;0 disable 1 enable
     movra          WPUA                     ;端口弱上拉寄存器

     BANKSEL            OSCCON               ;16MHz 内部振荡器
     movai    0x7f
     movra    OSCCON

     BANKSEL            OPTION_REG
     movai         00000110B                ;1:8 TIMER0 rate
     movra         OPTION_REG

     BANKSEL            TMR0             ;Timer0 计数结果寄存器
     movai         63
     movra         TMR0                     ;200us定时器

     ;lcall      int_ram
     ;clrr       cnt_pwma
     clrr       cyc_max_buf
     clrr       cyc_mid_buf
     clrr       pwm_low_buf
     clrr       pwm_cyc_buf
     clrr       cyc_min_buf

     clrr       Flag1_buf
     clrr       mode_buf

     BANKSEL    INTCON
     bset       INTCON,T0IE          ;允许T0中断
     bset       INTCON,GIE           ;开启总中断
     ;>>eeprom start run
     movai        0x03
     movra        EEP_ADDR
     lcall        EEPROM_READ
     movr          EEP_DATA,to_a

    ;lcall   int_ram此处需要清   模式各种定时的寄存器

     movai   10
     subar   step_buf,to_a
     jbclr   status,C
     goto    start_19

     movai   9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2
     clrr    step_buf
     bset    mode8_ts_liang_f     ;同时亮
     goto    start_20
start_12:
     movai   8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3
     bset    mode7_jt_ks3_f       ;L1L2交替快闪3次
     goto    start_20
start_13:
     movai   7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4
     bset    mode6_ts_huxi_f           ;L1L2同时呼吸灯
     bset    led_a_pin
     goto    start_20
start_14:
     movai   6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5
     bset    mode5_jt_2shan_f          ;L1L2交替 跑马 快闪3次
     goto    start_20
start_15:
     movai   5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6                 ;L1L2交替呼吸
     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tart_20
start_16:
     movai   4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7                 ;L1L2跑马灯
     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tart_20
start_17:
     movai   3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8
     bset    mode2_jt_pao_f          ;1L2交替呼吸闪
     goto    start_20
start_18:
     movai   2
     subar   step_buf,to_a
     jbset   status,C
     goto    start_19
     bset    mode1_all_f            ;全部模式跑起来

     goto    start_20
start_19:
     bset    sleep_f                ;灭灯
start_20:

     bset    mode4_jt_huxi_f

;-------            -----------
;--------主程序部分-------------
main:
sys_mode4_00: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5_0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ai    2
     movra    cyc_max_buf
     movai    3
     movra    cyc_mid_buf
sys_mode4_01:
;灯1      第一次
     bclr     led2_open_f
     call     huxi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ai    15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1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10

     movai    15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1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11
;灯2      第一次
     bset     led2_open_f
     call     huxi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ai    15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2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20

     movai    15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2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21

     decrsz   cyc_max_buf,to_r
     goto     sys_mode4_01

     movai    4
     movra    cyc_max_buf
     movai    1
     movra    cyc_mid_buf

sys_mode4_31:
;灯1      第一次
     bclr     led2_open_f
     call     huxi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ai    13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4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40

     movai    13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4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41
;灯2      第一次
     bset     led2_open_f
     call     huxi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ai    13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5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50

     movai    13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4_5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sys_mode4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4_51

     decrsz   cyc_max_buf,to_r
     goto     sys_mode4_31

     jbclr    mode1_all_f
     lgoto    sys_mode5_00
sys_mode4_90:
     goto     sys_mode9_90
sys_mode5_00:
     goto     main

sys_mode2_00: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3_00

     movai    16
     movra    cyc_mid_buf

sys_mode2_09:
     bclr     led2_open_f
     movai    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10:
     movai    25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10

     movai    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20:
     movai    50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20

     lcall    led_sec_off_pro
     lcall    led_fir_on_pro
     movai    16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2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21

     bset     led2_open_f
     movai    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30:
     movai    25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30

     movai    5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40:
     movai    50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4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n_pro
     movai    16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4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41

     decrsz   cyc_mid_buf,to_r
     goto     sys_mode2_09

;------mode2 的第2种波形

     movai    8
     movra    cyc_mid_buf
sys_mode2_49:
     bclr     led2_open_f
     movai    1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50:
     movai    25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50

     movai    1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60:
     movai    50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60

     lcall    led_sec_off_pro
     lcall    led_fir_on_pro
     movai    16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6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61

     movai    16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62: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62

     bset     led2_open_f
     movai    1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70:
     movai    25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70

     movai    1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80:
     movai    50
     lcall    Tmin_time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8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n_pro
     movai    16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8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81

     movai    16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2_82: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2_jt_pao_f
     goto     sys_mode2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2_82

     decrsz   cyc_mid_buf,to_r
     goto     sys_mode2_49
     jbclr    mode1_all_f
     lgoto    sys_mode3_00
sys_mode2_90:
     goto     sys_mode9_90

;--------mode3波形-----------------------
sys_mode3_00: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4_00
sys_mode3_01:
     movai    8
     movra    cyc_mid_buf

sys_mode3_09:
     lcall    led_sec_off_pro
     lcall    led_fir_on_pro

     movai    23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3_1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3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3_10

     movai    23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3_1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3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3_11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n_pro

     movai    23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3_2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3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3_20

     movai    239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3_21: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3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3_21

     decrsz   cyc_mid_buf,to_r
     goto     sys_mode3_09

;-------mode3第二中波形------------------
sys_mode3_31:
     movai    16
     movra    cyc_mid_buf

sys_mode3_39:
     lcall    led_sec_off_pro
     lcall    led_fir_on_pro

     movai    24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3_4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3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3_4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n_pro

     movai    240
     movra    cyc_min_buf
sys_mode3_50: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3_jt_shan_f
     goto     sys_mode3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sys_mode3_50

     decrsz   cyc_mid_buf,to_r
     goto     sys_mode3_39
     jbclr    mode1_all_f
     lgoto    sys_mode4_00
sys_mode3_90:
     goto     sys_mode9_90

;--------mode4波形-----------------------

  562. sys_mode9_90:

     jbclr     day_night_F
     goto      main_sleep
;====================================================
;====================================================
mstep_del_pro:
     ;>>------------------------------
mstep_del_00:
     jbset     key1_del_F
     lgoto     mstep_del_90
     bclr      key1_del_F           ;
eeprom_cun_00:
     BANKSEL   INTCON
     bclr      INTCON,GIE           ;关闭总中断
     movai     0x03
     movra     EEP_ADDR
     movr      step_buf,to_a
     movra     EEP_DATA
     lcall     eeprom_write
     ;===========================================
     BANKSEL   INTCON
     bset      INTCON,GIE           ;关闭总中断
eeprom_cun_09:
     BANKSEL    PORTA                ;默认返回BANK0

mstep_del_90:

      ;bset       led_a_pin
     ; movai      10
     ; lcall      Delay_1ms_pro
     ; bclr       led_a_pin
     ; movai      10
    ;  lcall      Delay_1ms_pro
    ;  bset       led_a_pin
   ;   movai      10
    ;  lcall      Delay_1ms_pro
    ;  bclr       led_a_pin
    ;  movai      10
    ;  lcall      Delay_1ms_pro
    ;  bset       led_a_pin
    ;  movai      10
    ;  lcall      Delay_1ms_pro
    ;  bclr       led_a_pin
    ;  movai      10
    ;  lcall      Delay_1ms_pro
    ;  lgoto      main

;====================================================

;====================================================

;====================================================
main_sleep: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lgoto      main
;====================================================
led_fir_off_pro:
      bset      led_a_pin
      bset      led_1_pin
      return
led_fir_on_pro:
      bclr      led_a_pin
      bclr      led_1_pin
      return
led_sec_off_pro:
      bset      led_b_pin
      bset      led_2_pin
      return
led_sec_on_pro:
      bclr      led_b_pin
      bclr      led_2_pin
      return
;;====================================================
;eeprom program start
;====================================================
eeprom_write:
          CLRWDT
          BANKSEL                PIR1
          bclr       PIR1,EEIF
          BANKSEL    EECON1
          bset       EECON1,WREN1
          bset       EECON1,WREN2
          bset       EECON1,WREN3

          BANKSEL          PORTA
          movr                   EEP_ADDR,TO_A
          BANKSEL          EEADR
          movra                  EEADR

          BANKSEL                PORTA
          movr                 EEP_DATA,TO_A
          BANKSEL    EEDAT
          movra      EEDAT
          bset       EECON2,WR

          BANKSEL                EECON2
          jbclr           EECON2,WR
          lgoto      $-1
          bclr       EECON1,WREN1
          bclr       EECON1,WREN2
          bclr       EECON1,WREN3
          bclr                 WRITE_FLAG

          BANKSEL    PORTA
          ret
     ;>>write eeprom end
eeprom_read:
          CLRWDT
          movr            EEP_ADDR,TO_A
          BANKSEL           EEADR
          movra           EEADR
          bset            EECON1,RD
          movr            EEDAT,TO_A

          BANKSEL         PORTA
          movra             EEP_DATA
          ret
     ;>>read eeprom end

;====================================================
;15.4ms-最小周期,占空比子程序
;====================================================
Tmin_time_pro:
       movra      pwm_low_buf
       movra      pwm_cyc_buf
Tmin_time_10:
       jbclr      led2_open_f
       goto       Tmin_time_11
       lcall      led_sec_off_pro
       lcall      led_fir_on_pro
       goto       Tmin_time_12
Tmin_time_11: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n_pro
Tmin_time_12:
       lcall      Delay_154us_pro
       decrsz     pwm_cyc_buf,to_r
       lgoto      Tmin_time_12

       jbclr      led2_open_f
       goto       Tmin_time_13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n_pro
       lgoto      Tmin_time_14
Tmin_time_13:
       lcall      led_sec_off_pro
       lcall      led_fir_on_pro
Tmin_time_14:
       movr       pwm_low_buf,to_a
       subwi      100
       movra      pwm_cyc_buf
Tmin_time_15:
       lcall      Delay_154us_pro
       decrsz     pwm_cyc_buf,to_r
       lgoto      Tmin_time_15
       ret
;====================================================
;交替呼吸   子程序
;====================================================
huxi_pro:
     movai    1
     movra    incre_color_buf
     movai    99
     movra    decre_color_buf

     movr     cyc_mid_buf,to_a
     movra    pwm_low_buf

huxi_10:
     movr     incre_color_buf,to_a
     movra    pwm_cyc_buf

     jbclr    led2_open_f
     goto     huxi_11
     lcall    led_fir_on_pro
     goto     huxi_12
huxi_11:
     lcall    led_sec_on_pro
huxi_12:
     call     Delay_154u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huxi_90
     decrsz   pwm_cyc_buf,to_r
     goto     huxi_12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r     decre_color_buf,to_a
     movra    pwm_cyc_buf
huxi_13:
     call     Delay_154u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huxi_90
     decrsz   pwm_cyc_buf,to_r
     goto     huxi_13

     decrsz   pwm_low_buf,to_r
     goto     huxi_10

     movai    99
     subar    incre_color_buf,to_a
     jbclr    status,C
     goto     huxi_20
     incr     incre_color_buf,to_r
     decrsz   decre_color_buf,to_r
     movr     cyc_mid_buf,to_a
     movra    pwm_low_buf
     goto     huxi_10

huxi_20:
     jbclr    led2_open_f
     goto     huxi_21
     lcall    led_fir_on_pro
     goto     huxi_22
huxi_21:
     lcall    led_sec_on_pro
huxi_22:
     movai    3
     subar    cyc_mid_buf,to_a
     jbset    status,z
     goto     huxi_23
     movai    60
     movra    cyc_min_buf
     goto     huxi_24
huxi_23:
     movai    30
     movra    cyc_min_buf
huxi_24:
     call     Delay_1m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huxi_90
     decrsz   cyc_min_buf,to_r
     goto     huxi_24

     movai    1
     movra    incre_color_buf
     movai    99
     movra    decre_color_buf

     movr     cyc_mid_buf,to_a
     movra    pwm_low_buf
huxi_85:
     movr     decre_color_buf,to_a
     movra    pwm_cyc_buf

     jbclr    led2_open_f
     goto     huxi_86
     lcall    led_fir_on_pro
     goto     huxi_87
huxi_86:
     lcall    led_sec_on_pro
huxi_87:
     call     Delay_154u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huxi_90
     decrsz   pwm_cyc_buf,to_r
     goto     huxi_87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movr     incre_color_buf,to_a
     movra    pwm_cyc_buf
huxi_88:
     call     Delay_154us_pro
     jbset    mode4_jt_huxi_f
     goto     huxi_90
     decrsz   pwm_cyc_buf,to_r
     goto     huxi_88

     decrsz   pwm_low_buf,to_r
     goto     huxi_85

     movai    99
     subar    incre_color_buf,to_a
     jbclr    status,C
     goto     huxi_90
     incr     incre_color_buf,to_r
     decrsz   decre_color_buf,to_r
     movr     cyc_mid_buf,to_a
     movra    pwm_low_buf
     goto     huxi_85
huxi_90:
     lcall    led_fir_off_pro
     lcall    led_sec_off_pro
     return

;====================================================
;delay 200us 子程序
;====================================================
Delay_5us_pro: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

网友A(2019-05-12):
找了好久,主要要这个芯片资料

网友B(2019-07-26):
引用 网友A:
找了好久,主要要这个芯片资料

请问这是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C(2020-04-29):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编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