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lcd1602万年历,可设置时间

楼主(2018-08-07):
单片机万年历1602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仿真

仿真

//此为主程序,查看完成下载附件,包含仿真,可运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显示模块函数在LCD1602.c文件中
//屏幕中第一行和第二行显示的框架
code char lcd_line[2][16]={
"Date 20__-__-__ ",        //显示日期
"Time  __:__:__  ",        //显示时间
};
//按键
sbit S1 = P3^1;  //设置
sbit S2 = P3^5;  //加
sbit S3 = P3^6;  //减
//当前时间
char time_hour=23;
char time_min=59;
char time_sec=55;

char time_year=18;
char time_month=6;
char time_day=30;
uchar mode = 0;                 //当前模式

//STC89系列单片机延时1m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char j=0;
        while(x--)
                for(j=0;j<125;j++)
                        ;
}
//读取时间数据
void read_ds1302_all()
{
        time_hour = ds1302_read_hour();//读取小时
        time_min = ds1302_read_min();//分钟
        time_sec = ds1302_read_sec();        //秒钟
        time_year = ds1302_read_year();
        time_month = ds1302_read_month();
        time_day = ds1302_read_day();

}
//显示
void display_time()
{
        //时分秒
        lcd_write_char(6,1,time_hour/10+'0');
        lcd_write_char(7,1,time_hour%10+'0');
        lcd_write_char(9,1,time_min/10+'0');
        lcd_write_char(10,1,time_min%10+'0');
        lcd_write_char(12,1,time_sec/10+'0');
        lcd_write_char(13,1,time_sec%10+'0');
        //年月日
        lcd_write_char(7,0,time_year/10+'0');
        lcd_write_char(8,0,time_year%10+'0');
        lcd_write_char(10,0,time_month/10+'0');
        lcd_write_char(11,0,time_month%10+'0');
        lcd_write_char(13,0,time_day/10+'0');
        lcd_write_char(14,0,time_day%10+'0');
}
//按键扫描
char key_scan()
{
        if(S1==0 || S2==0 || S3==0)                                        // 如果按下了
        {
                delay_ms(5);                                                                                                    //去抖动
                if(S1==0 || S2==0 || S3==0)                           //确实按下了
                {
                        if(S1==0){while(S1==0); return 1;}          //按键1确实按下了。依此类推。
                        if(S2==0){while(S2==0); return 2;}          //
                        if(S3==0){while(S3==0); return 3;}          //
                }
        }
        return 0;                                                                          //没有按键按下
}

//按键动作
void key_action()
{
        char key=0;
        key=key_scan();
    if(key == 0) return;

        if(key==1)
        {
                mode++;
                if(mode > 6)
                {
                        mode = 0;
                        lcd_write(0,0x0c);//显示器开,光标关,字符不闪烁
                }
        }
        switch(mode)
        {
                case 1:                 //秒
                {

                        lcd_write(0,0x0f);                 //光标闪烁
                        lcd_write(0,0x80+0x40+13);        //位置
                        if(key==2){time_sec++;}         //秒++
                        if(key==3){time_sec--;}         //秒--
                        if(time_sec>=60){time_sec=0;}
                        if(time_sec<0){time_sec=59;}
                        lcd_write_char(12,1,time_sec/10+'0'); //显示
                    lcd_write_char(13,1,time_sec%10+'0');
                        lcd_write(0,0x80+0x40+13);        //回到原位
                        ds1302_set_sec(time_sec );

                }
                break;
                case 2:                         //分
                {

                        lcd_write(0,0x0f);                 //光标闪烁
                        lcd_write(0,0x80+0x40+10);        //定位
                        if(key==2){time_min++;}         //分++
                        if(key==3){time_min--;}         //分--
                        if(time_min>=60){time_min=0;}
                        if(time_min<0){time_min=59;}
                        lcd_write_char(9,1,time_min/10+'0'); //显示
                        lcd_write_char(10,1,time_min%10+'0');
                        lcd_write(0,0x80+0x40+10);        //回到原位
                        ds1302_set_min(time_min );
                }
                break;
                case 3:                   //时
                {

                        lcd_write(0,0x0f);                 //光标闪烁
                        lcd_write(0,0x80+0x40+7);        //定位
                        if(key==2){time_hour++;}         //时++
                        if(key==3){time_hour--;}         //时--
                        if(time_hour>=24){time_hour=0;}
                        if(time_hour<0){time_hour=23;}
                        lcd_write_char(6,1,time_hour/10+'0'); //显示
                        lcd_write_char(7,1,time_hour%10+'0');
                        lcd_write(0,0x80+0x40+7);        //回到原位
                        ds1302_set_hour(time_hour);
                }
                break;
                case 4:                         //年
                {

                        lcd_write(0,0x0f);
                        lcd_write(0,0x80+8);
                        if(key==2){time_year++;}
                        if(key==3){time_year--;}
                        lcd_write_char(7,0,time_year/10+'0');
                        lcd_write_char(8,0,time_year%10+'0');
                        lcd_write(0,0x80+8);        //回到原位
                        ds1302_set_year(time_year);
                }
                break;
                case 5:                         //月
                {

                        lcd_write(0,0x0f);
                        lcd_write(0,0x80+11);
                        if(key==2){time_month++;}
                        if(key==3){time_month--;}
                        if(time_month>12){time_month=1;}
                        if(time_month<0){time_month=12;}
                        lcd_write_char(10,0,time_month/10+'0');
                        lcd_write_char(11,0,time_month%10+'0');
                        lcd_write(0,0x80+11);        //回到原位
                        ds1302_set_month(time_month);
                }
                break;
                case 6:                        //日
                {

                        lcd_write(0,0x0f);
                        lcd_write(0,0x80+14);
                        if(key==2){time_day++;}
                        if(key==3){time_day--;}
                        //判断28天30天或31天
                        if(time_min==2)          //2月28天
                        {
                        if(time_day>28){time_day=0;}
                        if(time_day<0){time_day=28;}
                        }
                        if(time_month==4 || time_month==6  || time_month==9  || time_month==11)          //30天
                        {
                        if(time_day>30){time_day=0;}
                        if(time_day<0){time_day=30;}
                        }
                        if(time_month==1 || time_month==3  || time_month==5  || time_month==7  || time_month==8  || time_month==10  || time_month==12 )          //31天
                        {
                        if(time_day>31){time_day=0;}
                        if(time_day<0){time_day=31;}
                        }
                        lcd_write_char(13,0,time_day/10+'0');
                        lcd_write_char(14,0,time_day%10+'0');
                        lcd_write(0,0x80+14);        //回到原位
                        ds1302_set_day(time_day);
                }
                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LCD1602液晶显示屏初始化
        ds1302_init();
        lcd_write_line(0,lcd_line[0]);//屏幕显示第一行框架
        lcd_write_line(1,lcd_line[1]);//屏幕显示第二行框架
        ds1302_set_sec(time_sec);
        ds1302_set_min(time_min);
        ds1302_set_hour(time_hour);
        //
        ds1302_set_day(time_day);
        ds1302_set_month(time_month);
        ds1302_set_year(time_year);
        //主循环
        while(1)
        {
                key_action();

                if(!mode)                   //没有进入设定时间
                {
                         read_ds1302_all();           //显示年月日时分秒
                        display_time();                   //显示
                }
                else  //读回设定时间
                {
                        ds1302_set_sec(time_sec);
                        ds1302_set_min(time_min);
                        ds1302_set_hour(time_hour);
                        //
                        ds1302_set_day(time_day);
                        ds1302_set_month(time_month);
                        ds1302_set_year(time_year);
                }

        }
}
////////////////////////////////////

网友A(2018-09-20):
感谢分享,对比着试下

网友B(2020-01-11):
真棒太感谢了

网友C(2020-03-22):
这万年历 代码可以解析吗?

网友D:
很强,刚学看的有点吃力

网友E(2020-05-03):
想请问一下作者在LCD那里RW为什么不用连接,直接接地?

网友F(2020-09-28):
仿真了一下!还可以!可以用老版本软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