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串口接收数据长度判断和发送

楼主:
大家好,我想做个串口接收数据并截取指定长度发送的程序,为什么调试出现错误,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我的想法是:设置接收长度i=3,只接收3个字节,如果发送再多也不接收,再做判断发送内容,再发送给上位机。

#include <htc.h>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INT8U R1[5];

bit flag;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Serial_port_init()
{

//Configuration TX and RX pins
TRISC6 = 0; //TX output
TRISC7 = 1; //RX input

SYNC=0;                         //选择异步通信模式
BRGH=1;                         //选择高速波特率发生模式
TXEN=1;                         //允许发送数据
SPBRG=_XTAL_FREQ/16/9600-1;     //设置波特率为9600
SPEN=1;                         //串行通信端口打开
CREN=1;

}

//------------------------------------------------------------------
// PC机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_byte(INT8U singlebyte)
{

       TXREG=singlebyte;   //发送一个字符

       while(TRMT);            //等待发送结束

       __delay_ms(1);

}

//------------------------------------------------------------------
// PC机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_String(INT8U *stringbyte)
{
   INT8U i = 0;

  while (stringbyte[i])
    {

       TXREG=stringbyte[i++];           //发送一个字符
       while(TRMT);            //等待发送结束
       __delay_ms(1);
   }

}

void interrupt USART_INT(void)
{

static int i=0;

if(RCIE && RCIF)
   {

     if(i==3)
     {
        flag=1;
        i=0;

       }
      R1[i]=RCREG;

      i++;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Serial_port_init();

    RCIE=1;                                 //使能接收中断

    GIE=1;                                  //开放全局中断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while(1)
    {

if(1==flag)
{

flag=0;

         Send_String(R1);

               }
       }

}

网友A(2018-08-07):
谁能帮忙顶下,谢谢!